遥控器的油门和升降舵是一个摇杆吗?

楼主(2015-03-22):
我是一个新兵,请问遥控器的油门和升降舵是一个摇杆吗?

网友:
你设置混控或者用Y线连接都行

楼主:
谢谢回复,我还没到设置混控的程度,我的问题可能太初级了:以左手油门为例,对直升机来说,油门大就升高,小就降低,所以对直升机来说油门摇杆是不是就是升降舵?右手的摇杆是管前进后退的,向前推飞机向前飞,向后拉飞机向后退。对四轴飞行器也是一样的。对固定翼来说,左手推油门是加速,后拉是减速,右手摇杆前后移动是管升降的。所以对固定翼,油门和升降舵是分开的。这样理解对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还没到设置混控的程度,我的问题可能太初级了:以左手油门为例,对直升机来说,油门大就升高, ...

你理解的直升机升降舵错了…… 对于直升机升降舵是前后翻滚方向的舵(其实跟固定翼一样),升降舵和油门肯定是左右摇杆分开控制的(不管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你说的管上升下降的是螺距舵,螺距舵和油门是一起控制(混控)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升降舵控制的是飞机的仰俯姿态,直升机固定翼一样。

网友:
简单地说,遥控直升机是油门和螺距联动。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