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全无,新手求助。

楼主(2015-03-22):
本人入魔一年,最开始做了一架火凤凰副翼没调好,直接翻到河里随大江东去。又做了一架kt机飞到别人小区被人捡走找不到。损失惨重。现在冲浪者v5摔断了头,以修补好但信心全无。请问有没有适合新手的机子,和操作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
冲浪者应该可以吧

网友:
伞翼机,0基础就能飞

网友:
4楼,说得就是正解

网友A:
楼主看来已经会飞了,但挑选机型不合适,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几点建议,飞机推荐好小子,速度慢,飞机不大,过弯半径小,不容易炸坏,适合你怕炸怕修怕飞的心理。起飞前检查舵面,反复检查直到能确定几次舵面正常后在飞,不要飞太远,最好在你前方100米范围内飞。飞远了掉下去容易找不到被人捡走。冲浪者虽然好飞。但因为是滑翔机,过弯半径大容易飞远,机身细长,容易摔断。

网友B:
最最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一个模友,帮你调整好飞机,飞上天,你接过遥控器。。。。。。。。。。。。。。。

网友:
找个好飞场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模拟器练了多久,模拟器能做到塞斯纳10次降落都降跑道上且8次不跳吗?做到了,上成品机,千万不要自己做 ...

谢谢指教,一定多加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来已经会飞了,但挑选机型不合适,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几点建议,飞机推荐好小子,速度慢,飞机不大,过 ...

谢谢指教。但我比较喜欢载重大点的,起码能安个山狗的fpv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最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一个模友,帮你调整好飞机,飞上天,你接过遥控器。。。。。。。。。。。。。。。

...

好似这边太荒凉了,我好似是这地唯一一个玩航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似这边太荒凉了,我好似是这地唯一一个玩航模的。

那飞飞好小子吧,建立信心很重要

网友:
盗我标题

网友:
不过和lz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网友D:
lz你是哪里人。加个q吧。 15625256948新手相互交流一下

楼主:
真不好意思,共同学习。下不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是哪里人。加个q吧。 15625256948新手相互交流一下

云南 曲靖 麒麟区

楼主:
没见过水机载狗fpv.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好意思,共同学习。下不为例。

没事拉。我也是开玩笑的

网友:
你需要一个cc3d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