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Mini X GPS 的一个严重的问题,请客服解释,谢谢!

楼主(2015-03-22):
手上的MiniX没有炸机过, 今天将GPS模块拿下,准备换位置安装,把了上面的插头后,拿在手里突然间竟然听到有奇怪的声音,再反复拿在手里摇晃,就像个带壳的花生发出声音,插上插头后摇晃就没有了,估计里面GPS模块没有固定好松脱了,我不敢拆壳来看,怕说我自己人为拆坏,这样飞行起来不安全吧!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这种状况...客服请告诉我这怎么回事,怎么处理?

网友A:
pcb松动或陶瓷天线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松动或陶瓷天线碎了

都不是耶...我试过拿镊子夹着针脚挪动看看,发现整块板子跟着动,根本没固定,虽然插上插头好像还可以,但我怕还是会有微小的震动会影响GPS,因为我曾经试过地上搜星8颗绿灯亮,上了天突然闪红灯,或许开壳处理固定下就好了,我又怕原厂说我自己开壳自己负责!XAIRCARFT 快告诉我怎么办?

楼主:
XAIRCRAFT已免费维修后寄回了,售后赞一个!

网友:
mini x问题真多

楼主:
我除了这个GPS松动的问题,而且原厂也免费维修了,固件更新过后就没有遇到别的问题了,异形六轴也很好兼容(原本很担心),精度6颗星时2米左右,8颗星以上1米,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飞控!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

试试送回原厂维修下吧...

网友(2015-04-22):
反厂检测一下吧!!反正在保修时间内,,,过了这个时间就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