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克猛犬底盘肢解!

楼主(2015-03-22):
为了一探究竟。。。拆除了底盘所有,打算细细加工!有兴趣的出主意,如果效果好,这是福利啊!上图!

网友A:
扭杆。。。金属内衬,金属底板。应该可以爽了!

网友B:
这原车是液压,加上底盘不同于德国车,无法改扭杆……

网友C:
楼主正在研究16液压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原车是液压,加上底盘不同于德国车,无法改扭杆……

扭杆的困难很大,路轮座是对称的,没有扭杆的小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正在研究16液压减震

哪来真么小的液压。。。打算做金属底盘。。。恒龙金属版本的,塑料底盘压根就撑不住,正在想办法,要么加固,要么按照原车作图复刻一个金属底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杆。。。金属内衬,金属底板。应该可以爽了!

塑料好脆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塑料好脆弱。。。

恒龙的塑料应该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龙的塑料应该都差不多

有个柱子已经爆菊花了。。。炸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柱子已经爆菊花了。。。炸裂了!

哪里的柱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杆的困难很大,路轮座是对称的,没有扭杆的小错位!

其实稍微错开一点是可以的!我那些扭杆也是歪歪扭扭的!

网友:
看看台湾 rubber 大大的改造吧~ 记得准备好你的重型工具哦
HL  M41A3 改造
http://www.rctw.net/thread-163191-1-1.html
(出處: 台灣遙控模型 - RC TW)

网友(2015-04-24):
你好,那个拖带轮和减震器固定的直接拔出来吗,谢谢了

网友D:
拖带轮和减震器连接到底盘上的销子直接拔出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拖带轮和减震器连接到底盘上的销子直接拔出来的吧

由于不是螺丝,是个滚花的铆钉杆,用尖嘴钳均匀用力拔出来。这个地方以后要改成螺丝的方便!

网友:
嗯,太难弄了,现在拖带轮上去一半,还有一半死活弄不进,真是怕弄坏塑料底盘,谢谢了,先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