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A24来沪接风,非耐克斯EVO V2 500 改装550(FK515大桨)首飞

楼主(2015-03-22):
技术很菜,随便看看,玩玩而已,主要是给A24接风来着

网友A:
500倒置电机的 RJX 菲奶 鸭子500L 那个好呢

网友B:
不错哦,这个都行,顶一个

网友:
今天有幸拍了一张此机器的图,的确是好机器啊!

网友C:
改得不错,整体动力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得不错,整体动力平衡。

谢24兄抬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哦,这个都行,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倒置电机的 RJX 菲奶 鸭子500L 那个好呢

RJX500,没玩过,只是听说有点重;
非耐克斯V1,V2都是标舵,V1侧板一体,V2侧板分体,V2尾传动比为1:4.03,缺点也是稍微重了点,记得V2用3300电池起飞重量2150克,安装标舵和较重适合改装,否则难飞;
500L我是很喜欢的,如果不是DFC会更好。

网友:
飞得还行,,鸡鸡一大堆,有的玩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RJX500,没玩过,只是听说有点重;
非耐克斯V1,V2都是标舵,V1侧板一体,V2侧板分体,V2尾传动比为1:4. ...

500L本来就是不是DFC啊,是FBL~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L本来就是不是DFC啊,是FBL~

哦,是吗,我大概记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RJX500,没玩过,只是听说有点重;
非耐克斯V1,V2都是标舵,V1侧板一体,V2侧板分体,V2尾传动比为1:4. ...

那这样500L是不不错的选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500L是不不错的选着了

当然了,500L肯定不错的选择,轻,不过几种机型玩下来其实发现还是500ESP或者PRO最好,理由如下1:轻
2:2600-3600电池通吃
3:尾桨转速比1:4.03和1:4.67随意换,只需侧板尾管固定座的12个固定孔稍作打磨即可
4:电池安装方便,现在感觉450PRO和500ESP(PRO),550E机身结构的确好电池拆装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