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我的电调怎么了

楼主(2015-03-22):
通电后没反应,接收都正常,去皮测量有个78L05没输入,给接入了一个5V,上电后,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直这样,怎么回事啊?XXD40A的,谢了

网友A:
先把单片机电源5V修复,是不是你没接入电源?芯片需要检测输入电压是2S还是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单片机电源5V修复,是不是你没接入电源?芯片需要检测输入电压是2S还是3S。

左边3个并联7805美问题,给单片机供电的78L05没有12V输入

网友:
看图片你是从7805上拉了一根黑色的线到单片机么!

按常理说应该可以的,只要是5伏电压,单片机就可以工作!

你接上电源,看单片机i/o口有无电压输出,

网友B:
i/o口有电压输出变化,说明程序,单片机没问题!

然后电机还不转!

估计是场效应管坏了!
你检测每个场效应管是否被击穿!!~~

另外坏之前是否过载!是否浸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口有电压输出变化,说明程序,单片机没问题!

然后电机还不转!

就是给单片机供电的78L05没有输入??搞不懂

网友A:
输入没有就是断线了飞根12v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没有就是断线了飞根12v过去

飞个线就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直响

网友:
接个接收机啊!无pwm信号也会响的

网友(2015-12-29):
7805输入电压一定要大于5V的,还有没有输入肯定有检查为什么没有输入,你这样加5V,只能表示控制电路是正常,控制输出没有供电肯定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目测可能是供电出现问题啦

网友:
我同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