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翼手龙r30改无副翼,请求雷虎技术支援

楼主(2015-03-22):
早年入魔,买雷虎直升机数架,后工作繁忙,装了一架全新R30V2版翼手龙留作纪念,其余全部转手他人,10余年过去了,偶尔发动,性能良好,于是又勾起了当年的快乐,但眼下的直升机已经是电动和无副翼的天下,于是购买了无副翼旋翼头套件和GT5.2陀螺仪,但疑问也来了,需要雷虎技术指点:1、机体还需要改其他配件吗?传统十字盘是否可以?
2、有没有改装说明供参考?

不胜感激!祝生意蒸蒸日上!

网友:
30和电的550一个规格?
如果是这样的话楼主可以看看雷虎的E550 FBL,对比一下旋翼头部分配件的区别。
目前猜测E550 FBL 的旋翼头可用。

网友A:
不买套件比较难改!除非你直接买的是无副翼套件,主要看你的无副翼套件是否是针对30。如果不是专门的基本就没戏了。
陀螺仪没有错 雷虎老的也只能用他的陀螺仪 不然用不了。

如果无副翼套件是针对R30的话里面有说明书的,正常安装后面连接雷虎GT5.2调试就可以。

机体不用改动才对,我不知道R30十字盘是不是90°,如果是,GT5.2是认的。说实话花钱买无副翼套机和GT5.2的钱都可以买个新的了

我几台雷虎有副翼油机都放着。懒得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买套件比较难改!除非你直接买的是无副翼套件,主要看你的无副翼套件是否是针对30。如果不是专门的基本就 ...

多谢指导
无副套件是雷虎官方出的,说明书上写是支持r30/50的,十字盘是90度没错,套件+GT5.2近2千了,再加上安全因素,一些传动件更新,的确可以再买一架,只是还是舍不得丢掉老机,毕竟没飞过。
不知道和有副翼相比,调试需要注意点什么?
再次感谢!

网友B:
无副翼套件里面有没有包含主轴? 主轴和有副翼的是不同用的 (无副翼其实就是X50的旋翼头)
其它要注意的就没什么了。其实LZ真的不应该改无副翼。直接买台X50回来就好了。有副翼可以接着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
无副套件是雷虎官方出的,说明书上写是支持r30/50的,十字盘是90度没错,套件+GT5.2近2千了 ...

To davidzhao~

您好喔!
R30V2 如果要改无副翼
1.可使用R50 Titan SE 改成无副翼 所需的那些无副翼改装套件
    (原先只须买3926这料号,不过目前没货了,则须单独买里头的零件包,料号为以下几个)
      PV1385,PV1386,PV0115-1,PV0365,PV1323,PV1339,PV1339-1,PV1362,PV1382
      PV1383,PV1384,PV1387,PV0651-1,PV1441,PV1443)
2.加上一组 R50 Titan SE 改成无副翼  要多加装的一个尾驱动齿轮PV0672
3.GT5.2 (8089)
4.组装说明请参考此说明书
http://mms.tiger.tw/upload/upload_file/Heli/3925_3926manJK0245.pdf
   (注:说明书中的料号PV1361由PV1441取代, PV1418由PV1443取代)

以上让您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套件里面有没有包含主轴? 主轴和有副翼的是不同用的 (无副翼其实就是X50的旋翼头)
其它要注意的 ...

有的,我买的是旋翼改装套件,主要是不想再整一架了,就改改飞吧

楼主:
非常感谢小卡的技术指导
2.加上一组 R50 Titan SE 改成无副翼  要多加装的一个尾驱动齿轮PV0672
这个我没有理解,我的是r30v2,应该不需要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小卡的技术指导
2.加上一组 R50 Titan SE 改成无副翼  要多加装的一个 ...

若是要将R30V2升级成无副翼版的话通常我们会仿照   R50 Titan SE 改成无副翼所需的套件去更改

而其中除了要买一组 无副翼头套件外,还须改装上尾驱动齿轮PV0672
(是因为他的机体结构有连带关系  所以尾驱动齿轮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要将R30V2升级成无副翼版的话通常我们会仿照   R50 Titan SE 改成无副翼所 ...

小卡你好,非常感谢你的指导,我查到pv0672这个配件是for 50的,同时又查到pv0379这个配件倒是for r30/50的,请问是用前者还是后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卡你好,非常感谢你的指导,我查到pv0672这个配件是for 50的,同时又查到pv0379这个配件倒是for r30/50 ...

两个配件包带的螺丝不一样而已。 其余都是一样的, 个人认为PV0672 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配件包带的螺丝不一样而已。 其余都是一样的, 个人认为PV0672 好一点。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