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手指点 甩尾

楼主(2015-03-22):
      小F4U 翼展840mm机长750 电机KV2600 6045浆 三叶 3S1500 25C   推力感觉足够 油门提到10%左右可以把飞机推动前行 ,但是在滑行加速过程中 油门到40-60%时 飞机发生急速甩尾,这是浆饭扭力过大吗 我是不是需要换浆?  多谢指点
                    看看重心 红线位置 是否可以 (全部安装到位是红线位置)

楼主:
朋友们留句话 再走也无妨

网友A:
这飞机甩尾正常,只要尾轮没离地二战机都存在甩尾现象,需要尾舵修正,但还是先检查一下尾轮牢靠不,然后在看看前轮有没有偏,都没问题后就是试飞了,试飞记得打舵修正,后三点都必须修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甩尾正常,只要尾轮没离地二战机都存在甩尾现象,需要尾舵修正,但还是先检查一下尾轮牢靠不,然后在 ...

是尾轮框量太大所导致的? 慢速滑行 能直线走 再快就甩了

网友:
这飞机2200kv高了吧

网友:
你起飞直接大油门,稍微补点方向舵就可以飞了

网友B:
这么高KV的电机还用6寸三叶桨真是烧电机的节奏,而且高KV电机飞像真前拉机,意义不大。这个桨配1400KV的左右的电机才行,重心差不多在那,而且这个机飞起来特别的贼,舵量刚开始要小一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KV的电机还用6寸三叶桨真是烧电机的节奏,而且高KV电机飞像真前拉机,意义不大。这个桨配1400KV的左 ...

大小舵 设置了三档   油门曲线柔和化了  就是现在急速甩尾,按照三楼说法改进下尾轮有效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舵 设置了三档   油门曲线柔和化了  就是现在急速甩尾,按照三楼说法改进下尾轮有效果吗

这个尾轮基本调不直的,低KV的电机还能保持直行一段后尾轮离地后就好飞了。低KV的电机大油门起飞也是会甩尾的,你用那么高KV的肯定很难调舒服的。

网友:
KV2600,应该配5X3的桨。飞机的尾轮、前起落架装得是否都正,检查过没有?另外,你起飞时,有对准风向吗?像真机最好是尽量对准风向。另外,像真机起飞滑跑时,是尾轮离地的,方向是要用方向舵来把持的,要时刻修正的,你方向舵使用的熟练程度如何?EXP设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