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VISION 增程改装

楼主(2015-03-22):
       买了精灵2 vision(会飞的照相机),原来就看上它图传不闪,但买回来后,才发现那WIFI图传图象不够清楚,另外,距离也太近了,实在不好用。就打算增程,先是在网上看到的加功放(5.8g+2.4G),花了上千元,也只能飞700米,况且不稳定。因我飞四轴FPV都是用433跳频增程,飞几公里都没问题的,所以就DIY改433了。但精灵2的主控不支持PWM的,只支持S。BUS总线,又得在网上买S。BUS转换模块,而且把它的相机拆了,得加图传和OSD,找齐东西后,最后组装,今天试飞,效果不错。但没飞远,下次试距离。这次只是试飞几百米。
遗憾的是,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办法控录象机的俯昂角度,不知是精灵2主控没有这功能,还是我设置的原因,有哪位高手知道的,请赐教一下。

网友A:
精灵有啥必要433呢,本来空机续航也就20分钟,你整一大堆上去续航估计最远也就3公里多要回来了。其实原控换天线就可以做到,图传也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有啥必要433呢,本来空机续航也就20分钟,你整一大堆上去续航估计最远也就3公里多要回来了。其实原控换 ...

请问一下,原机换发射天线及改进图传的方法,能具体点吗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原机换发射天线及改进图传的方法,能具体点吗多谢

原机参考真绝的改装方法,发射天线用平板,不加功放3公里无问题,加功放5公里打底。图传网上找2.4的远距离图传,10公里没问题。唯一限制精灵距离的只是电池而已。

网友B:
改的图传是2.4G的图传吗?

网友:
多旋翼飞FPV受电池电量影响就目前技术绝对飞不过固定翼!
多旋翼最少要给三个电机供电;固定翼只给一个电机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机参考真绝的改装方法,发射天线用平板,不加功放3公里无问题,加功放5公里打底。图传网上找2.4的远距 ...

能写个教程吗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写个教程吗大哥

加我Q聊吧,315104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图传是2.4G的图传吗?

我图中是用5。8G 的,但试验后发现5。8G距离不够远,现在改为1.2G的,最远习了1000多米,很稳定,只是用普通三叶草天线,总之用WIFI图传也好,5。8G也好,总飞得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