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一bb响的bug

楼主(2015-03-22):
今天小炸100米外,有土坡阻挡,过去找机,打开关让bb响,但没听到声音,很奇怪。找半天找到机机,解锁油门等都正常,但打开关bb还是不响,分析原因发现机机炸在地上由于有遮挡,接收机失控了,然而走近飞机又受控了,但这个三合一bb却罢工了个啊去。只有重新机机上电才能恢复正常。大家可以试试,开控开后机机上电,然后关控,再开控。看那个三合一bb还工作不?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你失控炸鸡。即使走到飞机边上飞机恢复控制,bb也不工作了。

网友A:
我的3合1一直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合1一直对的

不失控我的也是对的,您飞机上电情况下关控再开控,看还对吗?

网友B:
我的關控再開控後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關控再開控後都正常

欧看来只是我的有问题

网友:
什么是三合一的BB响,怎么设置通道控制,我用的是无信号报警器,声音太小了,另外得等一分钟没有信号才响,基本没有用,拆掉了

楼主:
低压和主动控制或无舵量,分别可以同时用两向。

网友:
有结果了吗?
硬件功能正常,感觉是代码问题

楼主:
联系了卖家,看看是否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