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可以穿越了

楼主(2015-03-22):
没有上高清摄像,就未上视频了。
总结一下~
配置:
银燕2204
银燕12a
CC3D
200mw 5.8
纯碳机架
2200mah
天地7控
天六接收
蘑菇天线
总重570kg

屏幕FPV已经在草坪大树间低空穿越三电,炸鸡2-3次,但未断桨~高速,低速多次。最高5米,基本在一米内穿越。
经历:
直视飞行8电左右。
正式看屏幕练习10电左右,100分钟!
g7.5模拟4小时,凤凰4小时。

总体来说:胆大不怕炸、选个好的地点,调参熟悉,眼观感觉遥控感度,不要多久就能穿越。osd,gps,这些都是多余的,视频眼镜没试过,不知道,应该更好才对!

网友:
穿越容易,旋停很难。

楼主:
悬停也有感觉了,总体来说,入门还是快的,之前不定高,不感专注屏幕,很崩溃。其实没3d固定翼入门难度大,更没直机大。

网友:
胆大不怕炸,那就要多配浆及做好准备维修

网友:
赶紧上眼镜吧  灵境自己改装也许行

网友A:
楼主 你是坐在大四轴上穿越的吧 ,快到600公斤的级别了 ,再加上速度,小树林肯定会扫为平地,哪用穿越,直接点平推过去,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是坐在大四轴上穿越的吧 ,快到600公斤的级别了 ,再加上速度,小树林肯定会扫为平地,哪用穿越,直 ...

这简直是坐在大四轴上开着飞机横扫树林了。浆叶就是很好的伐木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