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组装完毕~

楼主(2015-03-22):
略激动,遥控器不在身边,过几天才能试飞
目前还没有图传
准备上鹰眼锐视+TX600
忘大神指点建议,也顺带感谢一下以前帖子里给我答疑解惑的大神,
算不算重?

网友:
这四轴才500多g,不重啊,我的1210g呢

网友:
安装450脚架吧,电池在下面

网友A:
FPV系统鹰眼没问题,只是TX600我也有,效果不太好,尤其是信号穿透力,而且发热量也不小,我用的是肥鲨600mw加肥鲨黑蘑菇天线。机器重量还可以,正常应用2200 25-30C电池称,因为比小电池飞行时间更长,录像配个808 2代就行了。

网友B:
祝首飞成功。

网友:
配鹰眼的Q版图传给穿越机也不错

网友C:
想问下这套下来要多少米米

网友:
这配置多少米?

网友:
预祝首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系统鹰眼没问题,只是TX600我也有,效果不太好,尤其是信号穿透力,而且发热量也不小,我用的是肥鲨600m ...

鹰眼双接收和单接收  区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这套下来要多少米米

某宝套餐8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首飞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鹰眼双接收和单接收  区别大吗?

恩,双接收好,一个全向一个定向天线,信号比较稳定,方向和距离全兼顾了,一步到位就旗舰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双接收好,一个全向一个定向天线,信号比较稳定,方向和距离全兼顾了,一步到位就旗舰版了。

那么它是一起工作?还是两个接收切换着?

网友:
不要用TX600,发热量大,我都挂了两个了,建议换同等价格的Q/600mw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它是一起工作?还是两个接收切换着?

恩,一块工作,所以信号一直能保持两根天线中效果最好的一个,而不是切换,是同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双接收好,一个全向一个定向天线,信号比较稳定,方向和距离全兼顾了,一步到位就旗舰版了。

请问  skyzone 眼镜怎么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skyzone 眼镜怎么样呢?

我没有这个眼镜,所以说的可能片面一些,具体使用体验更无从说起,但据我所知这个眼镜是双集接收,头追和接收也都有,也是胶圈眼框,图像比例是16:9的,你也可以看我这个贴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2811&extra=&page=1一楼下边有图像对比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这个眼镜,所以说的可能片面一些,具体使用体验更无从说起,但据我所知这个眼镜是双集接收,头追和 ...

恩,对比图是看过了  肥鲨dom v2(这个有dvr吧)也想买,可惜米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对比图是看过了  肥鲨dom v2(这个有dvr吧)也想买,可惜米不多

恩,有DVR,接收、头追另配,功能和接口与HD(头追已含,接收另配)一样,就是屏幕和分辨率大了不少,我这阵子老带HD,之后就觉得V2的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有DVR,接收、头追另配,功能和接口与HD(头追已含,接收另配)一样,就是屏幕和分辨率大了不少,我 ...

skyzone是不是 aio二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skyzone是不是 aio二代?

据我所知不是,淘宝上老把两者混在一块儿,AIO和SKYZONE好象都不是一个公司生产的,最大的区别的AIO是一体式眼罩,你带近视镜也可以不摘镜子带上,其它的都是分开的眼罩,AIO原来是单集接收,现在新的也改双集接收了,而SKYZONE我觉得一直是双集接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不是,淘宝上老把两者混在一块儿,AIO和SKYZONE好象都不是一个公司生产的,最大的区别的AIO是一 ...

那么  米不多  skyzone 值得入吗?或者aio ?

网友D:
嘿嘿,和我的配置一样啊,不过我的是越来越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嘿嘿,和我的配置一样啊,不过我的是越来越重了。。。

我的上图传估计得700多克了  我的也是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  米不多  skyzone 值得入吗?或者aio ?

不好意思,这两种眼镜因为我没有亲自用过,米不多也得1、2000元,所以没法说哪个好与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这两种眼镜因为我没有亲自用过,米不多也得1、2000元,所以没法说哪个好与不好。

好的 谢谢

网友:
漂亮的机机,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