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长时间留空 飞的更久 请看这里

楼主(2015-03-23):
   入魔有一段时间   天天上论坛学习  同时也向高手请教     总结了一些能让飞行器 留空时间更长的 秘籍   下面分享出来   大家看看   如果有错误高手可以指正一下    这些秘籍  前提是  不能  做3D动作  不能暴力飞行    只能悬停  一般速度巡航   搞航拍 玩玩低速穿越  还可以

第一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  电池

       同样电压  同样容量的电池   放电能力越强 重量就越重   比如 一块  25C放电的电池  比10C   重四分之一  比 3C 重接        近一倍     我们的飞行器 如果只是悬停 一般速度巡航 搞航拍  不暴力飞行  可以不用大放电倍数的电池  放电电流 15A 基本就够了  2000毫安电池 5C放电   5000毫安3C放电  一万毫安2C放电    就可以了   这样飞行重量可以轻很多  如果不想减轻重量   25C 换成3C 可以多一倍的电池容量 飞行时间 至少会延长三分之二    低放电电池  最低放电电压可以低一些   3.5V 报警   应该也没有问题   可以有更多留空时间

第二  也很重要的   就是 省电

     如何省电呢  飞控 接收机   基本不能改动  电调 可以用不带  BEC的    云台为了保持稳定 就算飞机很稳  云台不动作 也会锁死电 机  这需要不少的电量  所以 能不用云台尽量不用  用一根 绳子挂住摄像机  利用地心引力平衡就得了  哈哈哈哈  摄像头基本不费电   图传也很耗电  低功率的距离够用就不要用大功率的  视线内飞行  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又省下一些电
      耗电最多的  自然是  带动旋翼的电机    电机要想省电  就用  低KV值的   比如2212电机   KV 920    就比   KV 1200 省电   当然 转速会慢一些    大电机 省电效果更是突出   35    41     58    等直径的电机   上6S   两万毫安    3C  电池     续航都能到  100分钟以上    就是因为用了  超低  KV值的电机

第三     要尽力做    就是  减重

       机架最好用  碳纤维的    实在用不起  就用  薄壁方铝管 0.5毫米厚度的就有足够的强度   非常便宜还很轻    重量最重的就是塑料机架 能不用塑料的就不用  飞机 就是飞的 不是坦克  不要总是想着 耐炸  用什么结实的零件 也不如 轻一些 更耐炸  谁见过摔死的蚂蚁   不必要的 零件尽量去掉  或者换成更轻一些的    三轴云台   脚架  GPS支架  等等  能去掉就去掉 要不就用轻一些的

以上这些 就是我作为一个新手 总结的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请高手 指正出来  谢谢

网友:
大桨,低KV,轴越少,能用油更好。

网友A:
燃料电池不错

网友:
总结有些道理。

网友:
用上5000,一万电池的机器15A的电流肯定不够的;另外用一根绳子挂相机的话,看视频的人都要预先服用晕车药。

网友:
俺的16000毫安电池只能留空15--20分钟··还是空载·····弄了两个10000的2P准备试试··但老下雨···没法试

网友B:
我飞机3054g 12000的18650电池,50分钟飞行时间

网友:
用燃料电池,滞留天空一小时

网友:
飞行安全最重要的,飞机存在不安全因素,只会炸鸡
说不上“想长时间留空 飞的更久 ”
合理的配置,是关键

网友:
对于续航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重量,第二重要的还是重量,其次是力效比。
重量轻需要的功率就小,重量轻力效比就高,这样才能续航长。

而LZ文中的各种说法比如
“2000毫安电池 5C放电   5000毫安3C放电  一万毫安2C放电    就可以了”
“用一根 绳子挂住摄像机  利用地心引力平衡就得了”
你是自己实际试过还是有实验数据呢,还是纯粹靠想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机3054g 12000的18650电池,50分钟飞行时间

18650电池组怎么充电?请教一下,

网友:
说是这样说,实际操作能这样做吗?

网友:
電池的部分應該比較有爭議.航拍可以不用大C數.15C-20C左右就可以了.但是不好找

网友:
东西都去掉了,目视距离内抬头一两个小时,图的什么?

网友:
1重量最重要,减肥势在必行;
2其次是在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尽可能降低感度,电机修正姿态时加速很耗电的;飞机的重量尽可能靠近重心点,降低电机修正姿态时的力矩;
3电机力效很重要,还要考虑电机和桨的重量,桨重了也会加大电机加速的负载,动力系统必须保证在你正常起飞时平均力效足够高,因为飞起来还要打8折;
4云台重心一定要尽可能正,轴承要足够顺滑;图传功率不要太大,那货标称1W的,实际功耗至少10W;
5电池C数和容量关系,算出巡航电流,留点余量,然后尽可能在重量不变的情况下,加大容量,缩小C数,当然,考虑到电池寿命,C数不来太小,不过根据经验,巡航电流60A,通常10000mah15C比8000的30c命长得多;
6最后,最重要的也是减肥,我的最高纪录是用一台8轴挂Z15配5T,7.5KG起飞重量,续航18分钟,电池降落后3.7V,如果不是为了可靠性,换6轴,肯定更长

网友:
进来学习了。楼主棒棒哒。

网友:
总结得不错,欢迎楼主加入我的长航时俱乐部,群327129836

网友:
燃料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