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还有救吗??求助!!

楼主(2015-03-23):
4S电池,充满电后,悲剧放生了,拔T头时候,两个香蕉头不小心碰在一起,瞬间火花四射,把整条线都烧糊了。。。。烧到自动停止。赶紧拔掉T头,用BB响测下电压,总电压是18.3V,单片电压都是显示EAA。然后又查到飞机上试试,有电,不敢开油门。
请问大虾,这个电池还有用吗???为什么会这样显示电压??怎么救活。。电池才用了2次。。

补充:拆开电池看连接线都没有松,就是单片电压显示EAA...。。。谢谢了啦

网友A:
这个要看短路多长时间,并且要马上充上去(用其它充电器充)

网友B:
放置1天时间不用,然后再仔细观察看看有没有鼓包胀气的现象,没有的话,再进行单片电池电压测量,最好是用精度高的数字电压表测量,每片电池电压都应该在3.7v以上,并且相互之间的误差只有0.01v,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你的电池还能用,那么具体的放电性能和续航时间如何,只有在试飞当中测试,才能知道了,下次注意安全啊,不要这样了。

网友:
充电器坏了

楼主:
充电器没有坏,已经先从充电器把下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短路多长时间,并且要马上充上去(用其它充电器充)

短路的时间大概有5秒钟左右,整个电线都烧糊了。过程相当激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置1天时间不用,然后再仔细观察看看有没有鼓包胀气的现象,没有的话,再进行单片电池电压测量,最好是用 ...

当场有用BB响测试一个单片的电压(只插入2个针头),显示1S ,然后总电压4.4伏,单片电压EAA。我就奇怪了,我就测试一个单片的电压,怎么显示总电压是4.4V,但是单片电压是EAA。怀疑是不是BB响坏了,就用BB响测试了下好的电池,显示是正常的。因为还搞不懂情况,所以不敢马上对电池进行充电,我也是想放置一段时间,看看电池有没有鼓包现象。

网友B:
用BB响测单片电池电压是不准的,一定要用数字万用表去测量,四节电池逐一检查才能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B响测单片电池电压是不准的,一定要用数字万用表去测量,四节电池逐一检查才能判定。

没有这个工具

网友B:
自己在网上买一个,要精度高的,体积小巧的,以后会经常用到这个东西。最好是买数字的钳流表带交直流电压测量的那个。不贵几十块钱。三位以上数显的就行。另外告诉你,钳流是让你钳无刷电机的工作电流,用表笔测电压是让你测电池电压的。仔细看使用说明书就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在网上买一个,要精度高的,体积小巧的,以后会经常用到这个东西。最好是买数字的钳流表带交直流电 ...

嗯嗯

网友:
坏哪片就拆哪片

网友:
电池坏了,自己拿下来重新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别用了,锂电池很娇气,弄不好还可能爆炸,再说心里没底的电池,你敢用在航模上吗?

过几天看看有没有鼓包,如果没有就一片片拆下来。奇怪的就是总电压是对的,如果有片坏的话,电压不可能是18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伤到单片里的芯片,更不能漏夜,分解这样的锂电池是相当的危险,论坛里有个关 ...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