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5-03-23):
今天美嘉欣F45在10米左右炸机~~主桨只能转1到2圈就停下来了。。。回来把损坏的配件换了~还是只能转1到2圈。。。但是把主桨卸掉后,可以正常选择~~~求教是怎么回事!!

楼主:
10次~~不卸主桨~也会有偶尔一次能正常运转。。。

网友:
这机? 上450吧。。。。

网友A:
转动阻力大?电机故障?电调问题?

网友:
是否扫齿了

网友B:
这属于玩具类!还是买别的六通的吧!
估计是电机齿打滑了,弄502点到电机齿和电机轴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阻力大?电机故障?电调问题?

现在排除了塑料件的问题。。。估计就是电机或者电调。。。但是他有时候又能正常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属于玩具类!还是买别的六通的吧!
估计是电机齿打滑了,弄502点到电机齿和电机轴中间!

可是手动可以办转动电机同事带动主轴的!

楼主:
不会的。。。大齿也还了

网友:
错别字真心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手动可以办转动电机同事带动主轴的!

低速不打滑,高速会打滑的!

网友C:
看你目前的情况自己搞不定的。找附近的模友帮忙吧。很多问题你是发现不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排除了塑料件的问题。。。估计就是电机或者电调。。。但是他有时候又能正常旋转

正常转动的话,看动力是否正常

网友D:
马达齿轮磨的差不多了,换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目前的情况自己搞不定的。找附近的模友帮忙吧。很多问题你是发现不了的。

用手助力转动可以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转动的话,看动力是否正常

启动困难。。。需要用手帮助它转几下。。。然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马达齿轮磨的差不多了,换个

齿轮应该问题不大~~~才飞的不到10个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齿轮应该问题不大~~~才飞的不到10个电

看图片是无刷马达,你自己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是无刷马达,你自己改的吗?

买的乐坑的。。。你懂的

网友:
像是电机齿轮打滑或者是大齿轮跟主轴打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