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小蚁)相机对焦模糊,怎么破?

楼主(2015-03-23):
朋友新买的小米相机,拍出来相片和视频都是这种效果,远景模糊,近景稍微清晰一点。。。这该如何调整啊?

网友:
多少万像素都救不了啊

网友A:
楼主一看就是米粉把哈哈哈 。上当了把 。这个相机功能多么强大呀 有单反的效果背景虚化哈哈 忍受把米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看就是米粉把哈哈哈 。上当了把 。这个相机功能多么强大呀 有单反的效果背景虚化哈哈 忍受把米粉

不是我的,我也不是米粉。。。我是狗粉,我有狗2、狗4

网友:
到眼镜店配副近视镜

网友:
估计是镜头的问题,这个东西设计的时候是作为自拍相机用吧,所以远焦模糊

网友B:
拆机把镜头重新调一下焦就可以了

网友:
别搞的那么玄乎。拆开机器,旋转镜头调节一下焦距就行了……
玩FPV的这点动手能力要有

网友:
第一批好像部分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把镜头重新调一下焦就可以了

小米现在没有AV输出,看不了大屏幕,怎么看着图像调啊?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找售后了

网友C:
早期的测试品质量可能不怎么样,还是山狗SJ4000性价比高

网友:
两种方法,一种是接HDMI到电视上调,第二种就是死办法,调一点录一点,直到感觉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测试品质量可能不怎么样,还是山狗SJ4000性价比高

相因啊.内部防水功能特强!我的裸泳水下试验曾几次进水.现象是水下通电几十分钟后指示灯和屏幕浸水就不亮了.因为电路板和电子元件可喷防水漆.但各触点开关不能喷.拿起来用电吹风吹干就行.证明是各触点开关因浸水漏电使整机仃止工作而电路板上的电子元件一次都没坏.所以又买了一个.

网友:
焦距问题

网友:
把手机的摄像头单独装一个盒子,摇身一变就成相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机把镜头重新调一下焦就可以了

貌似被固定死了,该怎么弄

网友:
拆到把镜头座与镜头一起拿下来,然后用电吹风或是热风枪找合适的温度(不要把塑料件给吹熔了)加热整个镜头座与镜头。趁着热劲再钳子包上布夹住镜头的边圈拧就可以松动了。手头要是有小型的台钳就更好了,先把台钳夹住镜头座,再去加热,只要松动了就可以慢慢拧下来(这时候也就是可以随意去调了)。 我用这方法拆过GOPRO3+ 和GOPRO4的镜头。

网友:
镜头上的这个大号的塑料保护圈在拆镜头前请取下,免得用钳子夹了就不好看了

网友:
这种镜头的安装厂家都上了防松胶的,所以得用加热的方法来软化封胶。

网友:
只要不破坏镜头座,镜头能拧下来了自己也都可以换些不同角度的镜头上去玩了。拆的时候只要注意好力度和加热温度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这算是个经验活,祝你顺利拆解。

网友:
楼主别折腾啦,把小蚁二手转给我,你再新进一台吧。我当配件用。QQ727659901  T:13095339825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我的那个也是同样状况,拍摄东西只有在焦距是1m左右的时候是清晰的,远了近了都很模糊

网友:
我的也调了一下

网友(2015-08-23):
调下镜头,这个调过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