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5-03-23):
在多轴  没开机的情况下     动了遥控的微调    多轴是没有反应和改变的     后来发遥控和多轴开机的情况下  发现微调已经调了  把他回到0   这是飞机是不是微调也会改变

网友A:
理解正确,机械式的微调是这样的,电子式的微调关机状态下动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正确,机械式的微调是这样的,电子式的微调关机状态下动不起作用。

因为 我忘记了 微调 是从多少  回复到0的   现在  我怎么把机器上的微调也回复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