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26CC油船求学

楼主(2015-03-23):
请问各位前辈,26CC国产QJ
发动机
新机器 磨合 我想在岸上磨合,该怎么磨, 机油比例准备用20比1,磨合完成后25比1, 请问该怎么磨合 需要磨合多少油,和甲醇一样需要怠速,低速 中速 高速磨合吗 ,求教了

楼主:
自己顶顶 忘油船前辈帮个忙 小弟万分感谢 保佑您比赛和我名字不沾边

网友A:
QJ发动机,感觉无所谓吧,我倒是在岸上磨了几箱油,结果下水还是拉缸(活塞插销一个垫片烂了导致的)。这类娱乐型发动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就当练习。爱惜点就慢慢提速,别一上来就急速。

楼主:
哦哦 那随便搞了

网友B:
最好一直保持1:20的机油比例,机油用全合成的,如果是我这种懒人最多磨合10分钟

网友C:
最好别空载磨合,容易积碳的,半油门跑船磨合就可以了

网友D:
附属设备准备细则一些 油门最大行程设置在2/3的位置,挂470小浆直接下水

网友D:
检查发动机进气系统 先拆卸发动机下来 从汽缸进气口--进气口垫--化油器座--化油器座垫--化油器检查那个负压小孔
在发动机这一侧是直径约3毫米的孔,但是进过后面的进气口垫--化油器座--化油器座垫的环节,其缩小到1毫米了,尤其是化油器坐垫的小孔很细小。要改进!改的和汽缸套上的一样大最好。垫子可以用电烙铁慢慢烫大,化油器上的小孔要用电钻加粗

网友E:
不要磨了,直接就跑吧!开头别全油就行了!跑一箱后就全油去跑!我也就这样跑

网友F:
我们都比较懒,都直接跑了

网友G(2015-10-29):
顶一下。 微信1140874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