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多轴接收机安装位置

楼主(2015-03-23):
一般遥控器的控制范围在1000但是1000米内失控常有发生
如果发生失控APSM会执行失控保护(也就是自动返航)
但是飞机主要还是被遥控器控制,APSM是辅助遥控器控制飞机
天气环境的复杂(好严重的雾霾啊)为了确保飞机的安全
尽量不要让飞机失控因此建议接收机装在飞机下方信号不被阻挡

接收机天线90度分开

加一根舵机延长线

侧板这里有个缺口

为了防止侧板将线划伤用双面胶粘在里面不让侧板与线有直接接触
或者将侧板打磨成圆角不会划伤线

接收机天线太长可以用热缩管将线折起来
尽量吧线折成弧形以保证长期使用  以免折断

网友:
很重要的讯息,收藏了

网友:
这么详细!!辛苦啦!

网友:
看上去很有道理,回去试一试。之前失控过几次,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

网友:
接收放機身第二層板,天線露出第二層板下方即可

网友:
感谢LZ提醒,这个必须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