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9D与delta8如何对频

楼主(2015-03-23):
求助~~~X9D与delta8如何对频,X9D可以与X8R正常对频,delta8接收机是好的,但是按照X8R的方法无法与X9D对频,求大侠指导迷津

网友A:
将X9D调成D8模式  再进入BIND   DELTA8接收机按住对码键上电会不断在四种制式键切换扫频  多等一会就对上了  实在对不上的话  DELTA8接收机短接CH1-2对码就是D8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X9D调成D8模式  再进入BIND   DELTA8接收机按住对码键上电会不断在四种制式键切换扫频  多等一会就对上了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