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了一个DP3A的电调。

楼主(2015-03-23):
看到坛子上做的 3A电调很小巧   于是自己也弄了一个 。

就是软件 如何设置????求教大侠  之前做过这个的大侠 都联系不到了!!!!!!!!!!求指教  扣扣  4353409

还有 买不到 1000KV左右的迷你无刷电机  都是2000KV 起步的   哪里买? 或者 如何重新绕线做到1000KV左右??

PCB 有多的  出邮费 就送   每人 可以   5片

网友:
能人无处不在。

网友:
      你刷固件那个界面就是设置的界面啊~调整好你想要的参数后选择write  setup就可以了啊

网友:
能人高手

网友A:
编程口好像没引出啊,编程器用ec3或arduino就可以。另外,电源上至少并一个47u电容,否则单片机容易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口好像没引出啊,编程器用ec3或arduino就可以。另外,电源上至少并一个47u电容,否则单片机容易重启。
...

非常感谢 就是看到你的帖子  根据你的电路 做的 一次成功了     47UF 的钽电容  手上现在没有  步进电机昨天到的 现在可以用电调控制了    可以转了。默认设置 就可以用了 不用调啥也可以

网友A:
恭喜一下。我只是抄板了一下而已,东西都是老外开源的

网友B:
有多的空板子吗?

网友:
同问,有无多的空板子?谢谢。

网友C:
LZ上原理图我也玩玩

楼主(2015-05-05):
引用 网友C:
LZ上原理图我也玩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140037&page=1

看这里 我是照着这个来的

网友:
板子太厚了,做0.4厚的就可以了

网友:
油门从0慢慢推到10左右,电机有没有缺相的情况?过了这个范围就好了

楼主(2015-06-04):
引用 网友B:
有多的空板子吗?

板子 有多的  出邮费就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