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怎么改尾无刷

楼主(2015-03-23):
求救

网友:
是什么机?

楼主:
自己组装的

网友:
啥机器,咋改尾无刷

网友A:
直接100S,双无刷不用直接改了

网友(2019-01-03):
引用 网友A:
直接100S,双无刷不用直接改了

对呀,好多被骗的傻瓜,被人亂教改造成很多损失。

网友B:
自己用3D打印或者CNC做一个转接架,根据机型选合适的尾无刷电机,再配一个电调,电调信号接在接收机七通,七通和三通道主油门设定一定的混控关系。
并且保留锁尾舵机那一套机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3D打印或者CNC做一个转接架,根据机型选合适的尾无刷电机,再配一个电调,电调信号接在接收机七通, ...

改成无刷还要锁尾那套舵机干什么

网友:
需要支持尾电机的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成无刷还要锁尾那套舵机干什么

容易实现啊!
舵机锁尾反应快!
目前电调响应速度很可能跟不上陀螺仪修正冲突
容易金鱼尾或者锁不住
所以改无刷是为了取消传动,减小震动
不过也有大点飞机取消了锁尾舵机的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