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驱鸟

楼主(2015-03-23):
前一段带机场的一个兄弟去玩航模,看后这几天突然说让我帮他搞个航模驱鸟的方案,听到这我直接拒绝了,因为我们平时飞都是远离机场,这次让我给他在机场搞,难免有些担心,后来他说不在飞机起飞降落时搞,那就好多 了,可是本人一直玩固定翼和多轴,没搞过FPV也没驱鸟经验,他的意思是方圆5公里左右,载机上加装声光设备,所以我就想搞个FPV载机最好载重量大的,加装电子点火,发射小火箭,加载小型音响,看了下网上驱鸟的资料太少,初步想法是胖子加飞控和433增程,加装1。2图传, 望各位前辈有此类经验的,或者有好的想法的都发表一下建议,也算为我国民航事业做一下贡献!!!!!谢谢!!

网友A:
不一定要用飞机的!
对民航的驱鸟不了解, 见过其他机场的驱鸟设备,是车载的.
那么可不可以,用PIX 的车辆固件,装一台无人车,装载驱鸟设备,每天定时进行预设路线巡航和监控.
不是一样可以使用么.

本人对专业驱鸟不是很了解,仅是表明自己的想法,抛砖引玉.

网友B:
apm,设定航线,去无人机板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用飞机的!
对民航的驱鸟不了解, 见过其他机场的驱鸟设备,是车载的.
那么可不可以,用PIX 的车辆固 ...

驱鸟车对有些鸟起不到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设定航线,去无人机板块看看

谢谢!

网友A:
考虑驱鸟设备的参数,包括体积和重量,选择载机,使用pix 或商品飞控,制定航线,定航点巡航驱鸟

但是要考虑的是,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以及使用的成熟度.以及能够使其在机场飞行的各种安全性的保障

目前的民用商品飞控和开源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使用标准,毕竟如果在机场发生飞丢和失控的现象,产生了影响民航航班正常飞行的事件不能算是小事了吧

这算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了吧.需要更加专业的大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驱鸟设备的参数,包括体积和重量,选择载机,使用pix 或商品飞控,制定航线,定航点巡航驱鸟

但是要考虑 ...

谢谢确实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不过飞丢可能性不大也就是5KM以内,甚至刚开始也就是2KM作用,而且初测阶段肯定是人工手动飞行,目前主要是考虑载重方面,飞控,和遥控增程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多轴考虑过,只是感觉还是没有固定翼留空时间长,而且机场附近的鸟估计早已习惯了马达轰鸣声,多轴 ...

固定翼无法自动低空飞行,需要有人全神贯注的操作,如果飞太高了也赶不了鸟;机场的风一般都比较大,固定翼航模操纵不慎很容易失速或螺旋炸机;而且要实现赶鸟功能的固定翼估计要3公斤以上了,万一失控撞到停在停机坪的客机那就闯祸了。所以固定翼方案实现起来很有难度。鸟类的听觉和视觉很强,能判断物体的位置和移动,所以对于远处呼啸而过的大飞机无动于衷,但是对于迫近自己的多轴飞行器还是会躲避,它们会把多轴认为是敌人,还可以试试播放不同频率的声音来达到好的驱鸟效果。
留空时间的话,大多轴30~40分钟还是可以的,随时降落换个电池就接力飞呗。固定翼每次降落都是冒险,稍有不慎就有损坏飞不了了。
总的来说多轴的方案要容易实现的多,维护和操纵的难度也低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无法自动低空飞行,需要有人全神贯注的操作,如果飞太高了也赶不了鸟;机场的风一般都比较大,固定 ...

多轴稳定性是好,也是可以考虑,到时两种载机不行都可以测试下,哪种实用,最后搞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轴稳定性是好,也是可以考虑,到时两种载机不行都可以测试下,哪种实用,最后搞那个

多轴毫无稳定性可言~~  极限两百个起降的寿命 随时会抽风乱飞   说不定就一头撞到飞机上了

网友D:
这个想法很好啊, 只是不知道是否经得住实际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想法很好啊, 只是不知道是否经得住实际考验!

是的

网友:
这个啊!从航时,安全性,经济性我觉得飞艇靠谱点,

网友E:
驱鸟,上次鸟还跟着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驱鸟,上次鸟还跟着飞呢

哈哈我也遇到过,加上声光设备就ok了

网友F:
想多了,煤气跑多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多了,煤气跑多合适

煤气炮距离有限

网友:
煤气炮,把死鸡的尸体扔地上,挂猪血袋子,发声假人,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