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新机首飞秒炸,原因不明

楼主(2015-03-23):
  帮一个朋友装好了他的第一架飞机,配置是乐迪9控,山寨f450机架,好赢天行者20a,朗宇2214 880kv紫色电机,apm2.8和6mgps,便宜的塑料彩色桨,装好机调好参数,朋友比较激动,想试飞,于是拿到楼下去试飞,考虑到他毫无经验,我要求让我来完成首飞,我有近一年的apm飞行经验,本来信心满满,一切都很平常,自稳解锁,慢慢推油,没想到接下来三四秒发生的事却是我不能控制的,百分之20多的油门时飞机开始离地,并越飞越高,我试图控制主上升速度,却发现做不到,于是切定高,这时我更害怕的事情发生了,百分之50的油门,飞机没有定高,反而以更大的速度爬升,我能听见那不断加速的螺旋桨声,于是我在定高模式下把油门收到最低,却丝毫不见减速,情急之下我切自稳了,我拍再飞下去会飞丢,于是飞机在自稳零油门自由落体的掉下来,在大概距地面十米高我再推油试图把飞机稳住,但是飞机还是坠地了,不过我要庆幸我在坠地前那一瞬间推了一下油门,那一下减小了飞机坠地的速度,飞机论损失几乎零损失,机臂无损,脚架无损,gps线有几根从插头拔了出来,接收机微损,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这是朋友的飞机,炸机这种事情让我感到十分不舒服,回去后仔细检查了一下,他把罗盘校准用了apm内置罗盘校准,而且罗盘插头也可能插错了,因为我的是apm2.6,结构略微不同,但就算罗盘有问题,这根炸机前后有干系吗,自稳百分之20油门起飞貌似不太正常,定高完全处于失控状态,这是为什么呢

视频是同学拍的,前段有些损坏,起飞和秒炸在视频后段

楼主:
视频中能听来,飞机起飞后有个突然加速的声音,那时我切定高造成的

网友A:
请问,飞前做油门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飞前做油门校准了吗?

油门校准是油门最大上电,然后电调滴滴。。。然后油门最小,电调再滴一声,对吧,这个做过

网友B:
上日志,给你看一下

网友:
我也感觉是不是校准的问题   卸掉桨  推油门试试   0-100 油门  是不是 电机转速比较线性加快

网友:
第一次飞就应该不要上桨,先来个测试

网友:
楼主用6s电吗?20%起飞,按你的设备是没可能的,若不是调整有差,便是摇控疯了

网友:
太着急了。。。。。。

网友:
还好掉下来了,没跑

网友C:
读取一下apm日志吧,看一下电流输出和遥控油门数据。

网友:
应该是电调油门没校准吧

网友D:
定高问题的话,90%原因是震动

网友:
就熊起几秒

网友E:
问题很明显阿!操作失误,谁让你把油门一直拉那么大的,然后再松油门,不炸才怪那,完全是新手操作失误!!!!不要怪飞机 你在切什么定高也是在油门保持的情况下完成的。

网友F:
起身过快。估计是操作失误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很明显阿!操作失误,谁让你把油门一直拉那么大的,然后再松油门,不炸才怪那,完全是新手操作失误!!!! ...

你没有看我写的东西吗,说了不是操作失误,我也不是新手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起身过快。估计是操作失误导致。。

绝对不是操作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高问题的话,90%原因是震动

有这个可能,因为他的apm没有买减震板,是直接用好几层海绵双面胶占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取一下apm日志吧,看一下电流输出和遥控油门数据。

飞机不在身边,明天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日志,给你看一下

飞机在朋友那,明天上传

网友:
以後試飛都應該牽個繩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可能,因为他的apm没有买减震板,是直接用好几层海绵双面胶占起来的

先做桨平衡,这个是最主要的,然后在考虑买减震板

网友:
朗宇有2214这个型号吗

网友:
1. 油门行程校准之后在没有桨的情况下,测试是否线性。
2. 转动陀螺仪确定罗盘输出正常
3. 然后确认模式切换是否正确
都OK之后再上桨,白骨爪抓住之后推油门,确认方向什么的都正确
全部检查之后再起飞,只怪心太急

网友:
看飞行记录的油门曲线是不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