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V5极小改,变成独轮滑翔机

楼主(2015-03-23):
冲浪者V5极小改,变成独轮滑翔机.
原来的肌腹注塑件钻一个小小的孔即可.

一个固定的轮子也能很好保持平衡,也能转弯.
速度起来后,用垂直尾翼(方向舵)转弯,副翼平衡(甚至不需要平衡,这飞机自然很平衡).
机尾的注塑件可以涂点热熔胶保护一下.

常见的KT板机的起落架

常见的KT板机的起落架

轮子的支撑钢丝最好有向后的角度,不是垂直肌腹下来,这样更有弹性

轮子的支撑钢丝最好有向后的角度,不是垂直肌腹下来,这样更有弹性

网友:
降落好停吗?

网友A:
钢丝和泡沫的连接,这个用热熔胶不是最好的,建议还是用层板。泡沫切割出一个矩形的平面,这个平面最好凹于泡沫表面,用泡沫胶或环氧把层板粘合上去,最后再将起落架钢丝用螺丝和尼龙压片固定在层板上,钢丝在层板上接触面上拗成 L 型。

网友:
当心停不下来

网友:
3楼是专业回答

网友B:
加个轮子是不是机翼两端也应该垫点缓冲的,不然全靠机翼摩擦减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轮子是不是机翼两端也应该垫点缓冲的,不然全靠机翼摩擦减速了。

可以装2个专门的翼尖保护器,塑料的或尼龙的,三角形的。

网友:
独特,有创意

网友:
还是拆了吧,除非楼主降落场地宽广。没有道牙。我的就是加了现在又拆了,每次下来都是道牙停的。头都烂了。

网友:
独轮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和泡沫的连接,这个用热熔胶不是最好的,建议还是用层板。泡沫切割出一个矩形的平面,这个平面最好凹于 ...

不用搞那么牢固的啦,热熔胶也方便修复

网友:
滑翔机的腹轮有专门的,是那种半个轮子在机身外的,比你这样的稳固得多。

网友:
你可以照它的样子仿制,很简单。

网友:
三楼的,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2015-06-09):
楼主真能折腾

网友:
好主意,回头我也做个试试

网友:
我觉得降落要是拍狠了,轮子直接拍机舱里去了。。。。

网友:
用这种方法装轮子,降的好可以用四、五次,一次降不好钢丝基本上插进肚皮

网友:
不实用,滑行很远才能停下来,我改过,后来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