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航模辅导员推荐珍贵的《模型飞机翼型集》

楼主(2015-03-23):
向航模辅导员推荐珍贵的
                                          整理 《模型飞机翼型集》
    这是丹顶鹤老师在自由飞论坛里介绍过的,我觉得很有用,又在这里推荐。
不知航模辅导员中有多少人还知道翼型知识的?

网友A:
我上航模课,按照教材教孩子学习只有五种翼型,其他的翼型不是很常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航模课,按照教材教孩子学习只有五种翼型,其他的翼型不是很常见吧

请教您所用的五种翼型名称和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您所用的五种翼型名称和数据

双凸翼型、对称翼型、凹凸翼型、平凸翼型、S翼型,翼型不一样升阻比也不一样,根据机型选择使用翼型,比如新手适合上单翼慢速稳定机型,那么使用平凸翼型,最好有上反角,特技机使用什么样的翼型等等。关于翼型的描画和尺寸有坐标表参考,具体的我没研究,因为在教学中多数使用前辈们留下的图纸,至于翼型的尺寸还要根据机身和翼展以及翼弦来决定,青少年自己来设计一款固定翼航模还不太现实,有个大概了解就行,从理论上先学会固定设计标准。以下的固定翼设计标准我是从其他地方学习参考的,拿来分享以下:固定翼设置顺序:
11确定机翼面积
22确定翼型
33确定副翼面积
44确定机翼安装角
55确定机翼上反角
66确定重心位置
77确定机身和机头长度
88确定垂直尾翼和方向舵的面积
99确定水平尾翼和升降舵的面积
翼型飞机设计步骤及要点

  翼型类型          翼型优点                        翼型缺点                                           适用范围

  平凸翼型          升力大                            阻力中庸且不太适合倒飞               练习机 像真机

  双凸翼型        一定迎角下
              产生升力                        零度迎角时不产生升力                    特技机
凹凸翼型        翼型升力较大                 阻力也较大                                        滑翔机特种飞机
飞机类型翼载荷
滑翔机          滑翔机的翼载荷在35克/平方分米以下
普通固定翼飞机  普通固定翼飞机的翼载荷为35-100克/平方分米
像真机          像真机的翼载荷在100克/平方分米甚至更多
翼型指飞机机翼或尾翼的横剖面形状。

副翼面积       副翼面积应占机翼面积的20%左右其长度应为机翼的30-80%之间。
安装角         机翼安装角应在正0-3度之间
上反角         上反角越大飞机的横向稳定性就越好反之就越差。
重心           重心在机翼前缘后的25%-30%平均气动弦长处
机身长度       翼展和机身的比例一般是70%--80%
机头长度      机头的长度指机翼前缘到螺旋浆后平面的之间的距离等于或小于翼展的15%
垂直尾翼面积  垂直尾翼面积占机翼的10%
方向舵的面积  方向舵面积约为垂直尾翼面积的25%
水平尾翼面积  水平尾翼的面积应为机翼面积的20-25%
升降舵的面积  升降舵的面积约为水平尾翼积的20-25%
确定水平尾翼的安装位置 从机翼前缘到水平尾翼之间的距离就是尾力臂的长度大致等于翼弦长的3倍
确定发动机    一般讲滑翔机的功重比为0.5左右。普通飞机的功重比为0.8—1左右。特技机功重比大于1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