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5-03-23):
    请问a9充电器保姆两块电池一起充为何只有一个灯亮,正常吗?请用过a9的模友帮看一下,谢谢

只有一个灯亮

只有一个灯亮

楼主:
我拔下一块,插到其他的也是不亮的

网友:
正常的,'只能一块一块充电。第一块充满了自动充第二块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
所以才叫保姆,一块一块冲,一块一块亮的

楼主:
现在我的电池是格式6S10000的,我两块一起充,我设置充电是4.2V,4A,充了也有4个小时了,还没满,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设置的多少,需要多少时间充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的电池是格式6S10000的,我两块一起充,我设置充电是4.2V,4A,充了也有4个小时了,还没满,想问一下 ...

按正常10A/4A应该2.5H能充满,为什么4小时呢?楼下解答。

网友:
==   保姆是一个冲好在冲下一个 当然不亮啊大哥

网友:
弱弱问一下,A9本身能同时冲2块4S吗

楼主:
    我调到了5A,另外两块6S10000电池就是充了4个小时,才充满

楼主:
    顺便问一下,有哪位模友试过一次同时充不同的电池吗?比如说同时一起充3S,4S,6S

网友A:
一个灯亮那是因为保姆要等到第一块电池充满后才自动接入充第二块、同时充不同容量的电池我试过
我标配来的充电板、2S、3S、4S 都同时冲过、容量肯定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灯亮那是因为保姆要等到第一块电池充满后才自动接入充第二块、同时充不同容量的电池我试过
我标配来的 ...

    就是想问不同的可以一起充吗?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灯亮那是因为保姆要等到第一块电池充满后才自动接入充第二块、同时充不同容量的电池我试过
我标配来的 ...

请教一下保姆上哪个白灯  在充电时是常亮还是?我的充电过程中一直是不规则闪烁,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保姆上哪个白灯  在充电时是常亮还是?我的充电过程中一直是不规则闪烁,正常么

不好意思我没用过保姆、
所以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