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莫名加速俯冲炸鸡

楼主(2015-03-23):
如题。NAZA lite在GPS模式下,一键降落,离地面约2米多的时候,瞬间就像疯了一样,加速
斜向45度角俯冲,狠狠地摔在地上。
仿佛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黑手在忽然发力。
有朋友能帮给出合理解释吗?

网友:
正常,naza俯冲炸鸡是必备程序

网友:
正常  抽风傻屌模式

网友A:
只要装了GPS,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个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几次,飞机开GPS的情况下突然朝一个方向冲过去,任何操作都没作用,所以我飞他们家的飞控都不装GPS

楼主:
心有余悸,如果边上有人,那后果估计很严重了。
感觉应是固件程序有BUG。
有没有可能实行召回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心有余悸,如果边上有人,那后果估计很严重了。
感觉应是固件程序有BUG。
有没有可能实行召回制?

刷V2固件了吗?我也遇到过,也是lite,我刷V2了,qav260,6045桨,GPS模式,大动作不受控倾斜高速狠炸。你的是什么机架,配置说一下,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装了GPS,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个情况.我以前也遇到过几次,飞机开GPS的情况下突然朝一个方向冲过去,任 ...

我也遇到过,你是260穿越机吗?不用GPS还有这样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你是260穿越机吗?不用GPS还有这样问题吗?

取了GPS啥事都没有了

网友:
我之前飞F450时候也试过这个情况

网友:
我的650在10米高也是,惨炸 损失惨重

网友:
插电脑检查加速计是不是S 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V2固件了吗?我也遇到过,也是lite,我刷V2了,qav260,6045桨,GPS模式,大动作不受控倾斜高速狠炸。 ...

QAV250,lite GPS,2204,6045。
固件没刷过,因为看到NAZA俯冲相关事件的报道。
一直保持原生固件程序,结果还是碰到俯冲炸鸡。
当时情况是,GPS模式,就在自己头顶缓慢自动降落,
快到地面时候,眼睁睁看着俯冲向地面,来不及任何反应。
炸鸡前后整个过程,个人没有参与任何动作。是鸡鸡软件自身发飙。

网友C:
刷V2了?我只是好奇,如果你是LITE,是如何设置成一键降落的?

网友D:
大神的操作

网友:
你们怎么那么相信飞控的gps。我自己在飞的时候只有离地10米以上并且需要定点定高的时候才开gps模式,或者眼睛看不清楚了。只要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距离和高度,一律手动控制。

网友:
这玩意不是我的菜

网友:
一键降落……lite有这功能吗?

网友:
在调参软件吧手动改失控返航就ok了

网友E:
GPS当时的HDOP过大,定位不准确。起飞地点周围不要有高大建筑,影响GPS定位精度。它飞高的时候GPS定位会相对准确,因为周边遮挡物少,一旦降落到比较低的高度,定位精度瞬间降低,它还打算朝那个错误的定位点飞呢,而且正在降落过程当中,这不就抽疯了么。切记,起飞地点要选择,起飞之前开机一段时间让它找到起飞点的定位。

网友:
你如果是穿越飞行的话 根本不要用GPS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QAV250,lite GPS,2204,6045。
固件没刷过,因为看到NAZA俯冲相关事件的报道。
一直保持原生固件程序 ...

和我差不多的配置,类似的炸机情况,其实我拿掉GPS后还是有不受控的情况,我的感觉是动作角度一大、变化太快飞控就抽了,觉得naza不适合穿越,只适合平稳航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V2了?我只是好奇,如果你是LITE,是如何设置成一键降落的?

没刷V2,通过混控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当时的HDOP过大,定位不准确。起飞地点周围不要有高大建筑,影响GPS定位精度。它飞高的时候GPS定位会相 ...

飞机距离起飞GPS定位点家的位置300多米远,30多米高度,开一键返航,飞机平稳返回起飞时家的定位点,盘旋几秒钟,慢速平稳下降,就在离地面2米左右,倾斜约45度角俯冲向地面。
中间没有关控,也无任何操作,周边开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差不多的配置,类似的炸机情况,其实我拿掉GPS后还是有不受控的情况,我的感觉是动作角度一大、变化 ...

不仅是穿越的问题,像这样毫无征兆地俯冲炸鸡,航拍遇上损失更大,危险不开估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刷V2,通过混控实现的。

具体怎么设置的能告诉我吗?

网友:
还是CC3D安全呀

网友F:
返航模式我还是觉得到了起飞点上空10米左右还是用回姿态模式控制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返航模式我还是觉得到了起飞点上空10米左右还是用回姿态模式控制比较稳妥。

以往都是这样,快要降落了 切姿态模式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