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隐匿在论坛中的高手,指导设置富斯9设置坦克混控

楼主(2015-03-23):
实在忍受不了恒龙坦克原装fm遥控的距离和电调的线性了 有个富斯9通的控,但是富斯这全英文的控和说明书对于我这只认识26个字母的人来说压力山大啊,高手来指点下吧。顺便还想问下,买两个**的电调 130A的够吗。还是需要320A的。高手!大侠!英雄!神仙!本人愚钝,请直接指点吧~

楼主:
擦   连  “”独  “” 立  “”两个字也会被和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780&extra=page%3D42&_dsign=14aa964b

大侠我爱你。

楼主:
晕。 这个是改过的啊。我的没改诶

网友B:
LZ买个外接的混控器,即插即用,1,2,3,4通道,随便杂交。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买个外接的混控器,即插即用,1,2,3,4通道,随便杂交。

还有这个东西的啊。 能推荐个型号吗

楼主:
难道就没直接设置的方法吗。难道传说中的5imx里就没高手了吗

网友:
楼主啊!我也是新入了一个富斯。。。那接收机灯不亮。。。你遇到这种情况了没?

网友C:
现在大都是用现成的坦克声组电调,自带混控的,遥控设置混控就很少了,毕竟坦克还需要炮塔声音和灯光控制,只要两个电调驱动波箱其他功能就没了,所以还是用成套的电调比较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都是用现成的坦克声组电调,自带混控的,遥控设置混控就很少了,毕竟坦克还需要炮塔声音和灯光控制, ...

我现在用灿总的TK16声组加天地飞8通的控,遥控不知道怎么设置求飞燕胸指教

网友:
我设置的V尾混控,就是左右方向是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灿总的TK16声组加天地飞8通的控,遥控不知道怎么设置求飞燕胸指教

遥控器只需要每个通道单独输出,不相互影响就行了,又不需要设置什么功能,除了华科尔的需要把舵量输出设置到120%以上,其他遥控参数都不用改的。如果不知道接收器哪个端口对应遥控哪个摇杆,就用舵机一个一个试,把接收器端口和遥控器每个通道都记下来,然后对着灿烁的说明一一接上就行了。有问题的话说具体点,就问个怎么设置,都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法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