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猛犬新金属减震到货了,但是旧的怎么拆下来呢?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5-03-23):
刚到的减震,猛犬的。

旧的怎么拆出来?看样子不是螺丝固定的,看图

楼主:
自己先顶,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怎么搞,谢谢!

网友:
那是柳钉,从车体内敲点出来,再用力拔就行了。
提醒:车体脆弱,小心驶得万年船!

网友:
慢慢撬 拿剪刀 钳进铆钉缝隙里 先撬一点出来 然后慢慢的 你懂的···

楼主:
谢谢,我用斜口钳试试?

网友:
用电烙铁的头对到那个铁钉加热,一用力就出来了。

楼主:
嗯,我用尖嘴钳夹住直接拔出来了,有个问题,把这个铆钉换成M3内六角螺丝不知道会怎样。

网友:
估计得螺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