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怎么加长舵机臂?

楼主(2015-03-23):
有现成的?
还是diy?

网友:
淘宝上 搜索    977舵机臂   会有的。这个比手工加长好很多,5元一个,不过加长了舵机臂的话,尾电机必须上去,不然坑爹

网友A:
为什么要加长舵臂?为了增加螺距吗,其实不用加长也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加长舵臂?为了增加螺距吗,其实不用加长也可以的

可以具体说说吗。

楼主:
找到了2块钱1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2块钱1个

能站短一个链接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具体说说吗。

新款的通过油门微调就可以改变最大螺距

网友C:
能给我个链接 2元的那个舵机臂 和 舵机替代品的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给我个链接 2元的那个舵机臂 和 舵机替代品的链接谢谢

求站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