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80L 云台问题

楼主(2015-03-23):
问一下各位大大 M480L 可以使用G2的狗云台不? 还是说只能使用G3云台哇?

网友A:
可以挂G2,不过好像要使用G2云台固定板(M480032XXW),或者自己DIY一个,这个应该不是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挂G2,不过好像要使用G2云台固定板(M480032XXW),或者自己DIY一个,这个应该不是很难

哈哈 ok 谢谢啦 终于可以安心的入48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