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选电池

楼主(2015-03-23):
180cfx电池那款电池相对比较好点的呢?有那位哥们用过好的推荐下。目前我有三个电池,一个是原机配的,悬停最多是7分钟。两块是副厂的雷鹏。这电池感觉质量很一般,刚充完电就飞也只能悬停个3-4分钟。原装电池明显长一倍时间。雷鹏电池充电过程充电器显示数值正常。就是放电过程好像过于快。我悬停的油门曲线只锁定在30%。人家暴力3D都能飞个4分钟。所以鉴于雷鹏这款电池都有可能性能都只是这样。不过不排除因为原配的最大c数是30c。而雷鹏的放电最大c数是标称50c。所以鉴于现在目前的技术只到四面悬停的阶段,所以想大伙用过清楚的提供下一个相对好用点的电池。谢谢。

网友A:
我用花牌25C,500MA,3S,3D飞行3分钟,电压3.8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花牌25C,500MA,3S,3D飞行3分钟,电压3.82V

我也刚才看到了这款。这样3d飞3分钟还有3.8。理想也还能更飞多两三分钟悬停。不错的样子

网友B:
orange 500mah 45c
我有几个orange的ncpx电池到现在大概六十起落了性能还是刚刚的,也不见胀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ange 500mah 45c
我有几个orange的ncpx电池到现在大概六十起落了性能还是刚刚的,也不见胀气

这款电池相对来说价格有点贵。性价比不是很高。

网友C:
就我对雷牌电池的使用经验,不是它的电池容量不够,而是它的性能比较好,内阻小,电流大,时间就变短。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如果要时间长,可以设置不同的螺距油门曲线。。。另外,C数越高,寿命会越短

网友D:
我也入了花牌,还有橘子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我对雷牌电池的使用经验,不是它的电池容量不够,而是它的性能比较好,内阻小,电流大,时间就变短。 ...

我知这与油门曲线有关。我也用30油门。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以我才说有可能是c数大所以放电快。容量我可没有说不够之类的。现在是想在同样的要求里,放电时间越长越好。所以如果这雷牌电池用到飞3d。那不是时间更短了?这个才是问题重点。电池放电过快说性能有多好都是没用的。都是自相矛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入了花牌,还有橘子电池

我也想试试花牌的。不过早两天买了块原装的。35块全新。与花牌差不多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这与油门曲线有关。我也用30油门。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以我才说有可能是c数大所以放电快。容量我可 ...

C数大,同样的油门转速更高。要省电,适当减低油门,加大螺距。。。悬停时间少那么多,更大的可能性是设置问题。悬停按说明书设置成25%,我觉得转速已经太高了,转速过高是肯定耗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数大,同样的油门转速更高。要省电,适当减低油门,加大螺距。。。悬停时间少那么多,更大的可能性是设 ...

今天试过了。25的油门。飞机不启动。所以这个方法不成立。因为180小于30的油门是启动不了电机。可能是外置高频头的原因。所以这方法唔成。还是从电池方面根本解决下比较好。换换电池好了。

网友E:
我原装电池悬停也就4,5分钟的样子,你是怎样做到7分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原装电池悬停也就4,5分钟的样子,你是怎样做到7分钟的。

30油门曲线。就这样飞

网友F:
悬停和普通航线,可以用250级的850mah电池,花牌的不到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悬停和普通航线,可以用250级的850mah电池,花牌的不到50元

好的。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

我家橘子做活动。

楼主:
什麼橘子?

网友C:
我大概知道问题所在了!雷牌电池性能好是优点,不过也有很明显的缺点,一是比较不经得过放,二是寿命比较短。看LZ的飞行时间,估计过放的可能性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大概知道问题所在了!雷牌电池性能好是优点,不过也有很明显的缺点,一是比较不经得过放,二是寿命比较短 ...

沒有過放过。電就是這樣。我玩都挂bb响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