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精灵2校正指南针问题

楼主(2015-03-23):
请问精灵2校正完指南针 是关机后开 还是直接启动?谢谢!

网友A:
我每次都是直接启动的,不知正不正确

网友:
我也想知道,也问下,校准imu后直接飞还是重启在飞,或不关机直接校准指南针行吗?

网友B:
我都是关机再开机,再启动!!

网友C:
我也是关机再开机

网友D:
最好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