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2新款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5-03-23):
精灵2的新款遥控器,油门下到底有锁止,请问下降的过程中可以下到底锁止吗?电机会停吗?

网友:
可以的,但听各位老师说这不是个好习惯

网友A:
就算不会停机,下降速度太快,自锁桨射桨的概率也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不会停机,下降速度太快,自锁桨射桨的概率也会增大

没图传,怎么下降比较合适?

网友:
慢慢下降,不要拉到底

网友:
慢慢下降,尽量不要拉到底

网友:
电机就停转,飞机就自由落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图传,怎么下降比较合适?

总的来说刚开始还是以稳为主吧,大疆那个遥控器只要把拉油门杆就会缓慢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