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组6S10000mah电池。。。。。。。。。。。。

楼主(2015-03-23):
之前先入一组6S测试OK 再入

很长。。。下载可能不方便了。不过薄,我是上置电池,正好重心可以低一些

开始焊接极片,先把极片包一下防止短路

先把电源线插头焊接好,再和电池焊接。

用塑料片在极片之间隔离

焊接平衡线,平衡线与极片重叠的地方套热缩管保护。这里用了两套22awg平衡线,一长一短,一路接遥控器电压回传,一路接BB响。

用塑料片保护一下,避免不小心的磕伤。

用到的PVC热缩膜

吹筒吹吹 大功告成

最后贴上马甲。。。。

一个防爆袋正好装2个

最后嗮下近期抽奖的收获。。。。。。。。

目前测试结果:四轴朗宇X4110S KV340 、1745,全载起飞重量3.8KG左右,动力还算充足,机动飞行20分钟左右,3.6下来回压3.75左右,电压一致,相差不超过0.02

上面标的参数,参数参数就是只能参考参考的数。。。。

网友:
给个链接吧

楼主:
链接就不发了
可以搜搜 高倍率 3.7V 10AH 动力锂电池 3.7v10000mah 24V 36V 48V锂电池

网友A:
也想着自己组装电池,可有没那技术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着自己组装电池,可有没那技术咋办?

组装电池没什么技术,焊接不是很难,难在找块过得去的电芯。焊接时候焊点丰满些确保不虚焊,把握焊接时间不烧坏电极就行。不过要求高的话电芯要分容测内阻,我也没那技术,实际试过电芯可用就行了。
高端电池没用过,不过用过的动物植物那些真好不到哪里去,纯属玩玩的话这个组装的可以了,200多一些就可以一块6S10000mah的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