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波箱做好了

楼主(2015-03-23):
利用现成的550减速电机做了坦克波箱。
原来的减速电机:负载转速:274r/min,额定扭矩:6kgcm,减速比:1:24。加了一级1:1.5变速,减速比成了1:36,负载转速,183r/min,额定扭矩:9kgcm。
测了一下,7.2V时,空载电流不大于1A,负载电流不大于2A。准备加7.5A保险用恒龙的电调选用了1模的齿轮,做好后觉得体积太大,实际用0.8模的齿轮足够,体积会小很多。

网友:
看着很彪悍呀

网友:
很棒!
试车性能如何??
期待!

网友A:
要玩暴力或者车体重量很重的话,大模数齿轮必备。用减速电机做起来方便点,占空间大一点。用双联齿轮做的话,配齿轮比较麻烦了。
楼主这个是准备给m1用还是虎式?

网友:
性能如何 期待评测视频 16坦克能用的话 价格给力点   楼主可以考虑小量产

网友:
很不错的波箱哦简单实用

网友B:
期待试车视频!

网友:
和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玩暴力或者车体重量很重的话,大模数齿轮必备。用减速电机做起来方便点,占空间大一点。用双联齿轮做的话 ...

准备装M1A1

楼主:
你的加了散热,运行时温度高吗?

网友:
赶紧装车发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加了散热,运行时温度高吗?

比不加要好得多

网友:
这个波箱--做的太霸气了

网友:
看上去很扎实,我那恒龙原装的钢波,转起来妞妞歪歪的,就像路上三轮残疾车的轮子,看上去随时会飞出来

网友C:
你的这个波箱宽度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波箱宽度是多少

宽度是140mm 长度180m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宽度是140mm 长度180mm

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试车视频!

流口水啊     问下这电机是12V还是6V啊    用什么电调驱动啊?

网友(2015-05-13):
来学习的,你怎么就不更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