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977的

楼主(2015-03-23):
大家来看看主马达这里是少了一个螺丝吗?如果不是螺丝孔,这又是干嘛的涅?

网友:
应该是螺丝,不会是加油孔。

网友A:
你应该是收的二手吧?原厂没有这个孔的

网友:
是螺丝口,固定主电机座的。共两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是收的二手吧?原厂没有这个孔的

嗯?应该不会吧?我这是才从某宝买的新机,仔细观察一下,在主马达基座上有四个孔,如图,绿色的箭头是上的马达固定螺丝;橙色的箭头只有一个孔。

网友:
应该是备用的吧

楼主:
到TB卖家问了一下,这个是新版设计的,多出来是可以自己加固的,还有,就是头罩,也多出两个孔来,有四个固定点了。

网友:
留着备用的吧,反正不会是加机油的。。。

网友:
原厂没有,应该是二手的。

网友:
楼主,主齿8个齿,大齿轮多少个齿的呀,整机有多重?

网友(2015-05-01):
新版977可以调螺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