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履带车-制造过程和随笔

楼主(2015-03-23):
大学里参加过一次挑战杯,拿了第三名,留下了不少遗憾。履带车被学校收去做教具了,随后,工作了7年,一直从事固体力学和流体力学做旋转机械,又想去做个爬楼的履带车回忆下以往的生活。
查了很多论文资料,图纸设计、力学计算全部完成,仿得是irobot的排爆。

一合计成本:
不怎么满意的履带3500(含带轮),满意的减震斜立径带轮加履带要5000以上,
24V无刷行星减速电机最差的要600一个,加上无刷电调也要800一个,如果才用控制板自己画板编程,还要购置不少辅助设备成本是无刷电调的两倍以上(不考虑时间耗费)。
摆臂设计要求较高,要套轴结构,机加工要外协,加上机壳折边定制,各种轴承配件,合计来最少2000元。
零零总总,一算大概要1w左右才能保证完成,当时老婆生小孩,自己身体有段时间不是很舒服,就停了3年。

楼主:
最近一直上网看资料,无意中看新闻看到了irobot110

于是查了上官网查了资料发现尺寸为长250mmX宽230mm高110mm,重量2.5kg,最高时速1.5m/S,还能爬楼梯(又小又爬楼 这下点中我的G点了),
设计很紧凑,作为研发人员我知道,越大越难设计(结构强度和重量),同时,越小也越难设计(结构布置,重量控制)。
很幸运的是我找到了1:12的挖掘机金属履带:

履带宽度50mm,强度不用说,锌合金加锰,正常使用不会坏。缺点也是不用说的,皮实就是重,履带加带轮总重3kg;
irobot110侦查车履带加带轮又轻又好就是价格很贵,我买二手的挖掘机履带成本才300不到;不想花过多的钱在兴趣上,所以就将就吧。
后面发现车身重,给后面的设计制作留下了隐患。不过回头想想橡胶履带和带轮2000以上的成本,这点小困难不算啥。

网友:
哇!专业的!期待成品啊!加油

楼主:
后面就果断买下履带后做设计方案呗;
技术规格书:
   尺寸:长270mm
         高70mm
         宽230mm
速度1m/S,履带驱动轮38元一个,直径小只有70mm,irobot110是100mm,速度只能低点了,3km每小时也不出了,定做轮子成本高不现实,大轮子重量也重。
总重理论计算初步定为10kg以内;
电机选型:一般履带系统内摩擦加外部滚动摩擦系数取为0.17(出处是各种论文加手册,国内也就毛估估的风格,详细的履带摩擦根据不同型号不同,我这里初算足够)。
       网页编辑麻烦: 以下计算不按国家标准,率性而为,自我看懂。
       平地行驶时电机扭矩:ML=F.R=0.17x10kgx0.035cm(驱动轮半径)=6KG.CM 单个电机3kg.cm
       30°坡行驶          M30=(F+msin30)=20kg.cm                       单个电机10kg.cm
       45°坡行驶          M30=(F+msin30)=30kg.cm                       单个电机15kg.cm
       60°坡行驶          M30=(F+msin30)=36kg.cm                       单个电机18kg.cm
翻身摆臂电机 MF=mxl=10kx11cm(车身减去轮径后一半长度)=110kg.CM多么可怕的数字,基本上买不到电机
查淘宝,便宜用有刷电机 DC12v

楼主:
我的目标就是便宜,预算1200块,余下的钱买水果六,于是以前为了省钱而奋斗,省钱不能省性能,继续选电机;
基本做完后核算重量为8kg以内,所以10kg我是留了以后装机器手或其他外置的余量了

楼主:
电机尺寸如上,反正转速50一个,红色为行驶电机额定12kg.cm,堵转80kg.cm,远大于行驶和爬跑要求,我认为爬坡30度为正常工况(12kg.cm>10kgkg.cm),60度为极端工况参考堵转除以1.5的系数,就是(80/1.5>>18kg.cm)。总的来说余量足够了。
关于速度:
我第一次用金属履带,本来想用600RPM的电机后面觉得不放心,6km的速度太快了,怕扭矩不足还有履带会损坏,中间速度要订做,麻烦;而且店家都说不清楚扭矩是多少,300空栽的电机省心。

楼主:
关于摆臂电机,就用蓝线的电机,40kg.cm的扭矩,可是设计要110kg.cm,种马办,只能加蜗轮蜗杆减速1:5,
可得:40x5x0.7(传动效率)=140kg.cm>110kg.cm.理论上没问题了,但后面留下了隐患。后面详细说这事。

楼主:
今天到此为止,明天继续,先上几张进度图,别说我光说不干。

楼主:
今天到此为止,明天继续,先上几张进度图,别说我光说不干。

目前进度

下面是出现问题后的简单分析计算,简单线性计算了一下,非线性上班忙没时间做,解决问题就可以了。明天继续下文。

网友A:
智商不够用了,这3个电机驱动履带的原理还真没有看懂

网友:
电机貌似一个的是直行2个的是转弯不知理解对不求楼主科普

网友:
望继续更新,也有兴趣制作

网友:
期待楼主的大作早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商不够用了,这3个电机驱动履带的原理还真没有看懂

第三个电机是摆臂电机 翻身和爬楼用的

楼主:
今天继续说下,制作方案的变化,和遇到的问题;
首先说明下第三个电机的作用是驱动翻身用的摆臂

                                     图一摆臂示意图
第二,最早的方案,为了承重轮,只用引导轮和驱动轮,就如上图所示;
下图二就是最早的方案,

                                      图二 最早方案
大家见谅,因为单位电脑涉密,不能拷出,手机相机又太次,图面差些;
从上图二看,整机高度只有72mm,减去履带高度,三个电机一布置,连放电池的空间都没,履带中间也放不进电池;(最终我的锂电池是放履带间隙里的);
只能修改,增加承重轮做成菱形的,很像橄榄球,所以我索性叫他 Rugby了;
下图三为修改方案;

                                                  图三 最终方案
图纸随便画画的示意图,大家别当真,没时间细画,单边六个承重轮,两边12个撑起了履带;成本算运费126块,45号钢发黑处理,又重又费成本(超过10%的预算)。
没办法放,为了实现摆臂牺牲了太多了,后面有更大的问题呢,以后细表;
这下方案定了,履带+引导轮+驱动轮+承重轮+邮费(3kg)=360元,大家会发现履带车,最贵的就是履带系统,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你玩电子设备另计;

楼主:
下一步就是履带轮的传动系统,因为是模型挖掘机履带系统,引导轮轴为6mm(大家注意6mm轴作为引导轮支撑足够了,单翻身却问题很大;)驱动轮轴为8mm;

因为为了节约成本,不采用机加工,采用钣金结构,所以,驱动轮采用锥齿轮2对合计50大洋,摆臂用进口蜗轮蜗杆一对,轴承,轴等杂七杂八250块左右吧。
电机3个150块;
下面介绍下机架结构,机架才用304拉丝不锈钢(单位做重器用习惯了),淘宝请了江苏的网店切得 210块,好心的店主赞一个;
切割cad图如下

为了减少尺寸错误,还有履带没有撑紧系统和避震系统(原因是不是很必要,成本高,空间不足)所以履带是组合结构长度不好估算,于是用纸板做模型放样

到货后安装图,因为怕铝合金刚度不够,容易滑牙全用不锈钢,出现的问题是不锈钢太重了,摆臂设计有点偏长,偏重了;下一节,专门讲设计难点摆臂。

楼主:
补充下整个机架摆臂重1kg,要是我第二次做,我估计可以做到600g左右。

楼主:
试运行了下,驱动轮部分有些噪音,其他都没问题,便宜齿轮电机的精度真心差;
但摆臂部分问题大发了;

由于工作中很少算齿轮类,所以没有对蜗轮蜗杆的敏感性,测试发现问题后,翻机械手册算了下,涡轮F1有210kg,轴向力有78kg,无论是2mm的摆臂电机机架,还是轴度无法承受,试运行时,蜗轮蜗杆直接因为主轴变形过大跳牙滑牙了;
懒得手算机架刚度和主轴刚度(解析解无法显示高度放心变形),用10分钟做个有限元计算,
现在问题方案如下图;

保守计算变形在3.5mm,结构设计出现严重问题,主要是没想到翻身的扭矩这么大;
再花5分钟;把6mm主轴和电机安装板连成一体,同时缩小蜗轮支撑距离到5cm;结果如下:

变形缩小到0.39,保守计算,不是工作,玩具而已所以计算不考虑非线性和螺栓预紧力等等,基本达到目的;
再加个上下钣金算下看效果如何,
网格的节操不能掉,必须六面体;

效果一般;6mm主轴和电机安装板相对位移改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