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烟波纯属鸡肋

楼主(2015-03-23):
冒烟波发烟使用和电子烟一样的加热发烟油的方法,然后用泵吹出。单独试验时发烟还可以,但装车后烟雾小了许多,几乎看不到,后来发现由于烟雾是热油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烟),烟的温度比管子的高,输送过程会在管壁上冷凝,所以最后从排气筒出来的就寥寥无几了。希望有高手能发明更好的坦克发烟波,比如舞台用的发烟片等。

烟在塑料管里又冷凝成了油

烟在塑料管里又冷凝成了油

网友A:
冒烟波箱我都拆了,感觉就是浪费电,你可以试试盆景用的起雾器,那个起雾很大,不过不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烟波箱我都拆了,感觉就是浪费电,你可以试试盆景用的起雾器,那个起雾很大,不过不好装。

我也拆了

网友:
我也拆了,准备用板子上的那个接口接风扇!

网友:
我的没拆,只是把电源线拔了。

网友:
遥控不是有发烟开关吗?关了不就得了!

网友:
我也拆了 拆断了发热丝 哎
我用过电子烟油 比较有“香味”
确实 本来烟雾量也还可以 就是在管子过程中 “弱化”了

网友:
发烟器原本就是费电的废物……

网友:
消防拉烟罐,烟大的不行,我放飞机上玩的

网友B:
玩油动的 顺便连声组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油动的 顺便连声组都解决了

割草机声音好听么??

网友:
这个原因是压力不够大,或者是管路不畅通

网友C:
谁要是开发款随发动机转速冒烟的装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要是开发款随发动机转速冒烟的装置就好了。

我试过了,随发动机转速冒烟的仿真度的确是很加分,但非常耗电……
加速时烟也会更多,最大问题是发热丝容易烧断,无法解决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