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50DFC 金鱼尾

楼主(2015-03-23):
尾巴时不时的左右摇摆呀,摇摆呀,摇摆呀,摇摆呀,摇摆呀,摇摆呀,摇摆呀,调感度各种没用呀,没用呀,没用呀,没用呀,没用呀,还有 这个机飞起来和视线平行看上去旋翼和机身不垂直呀主轴没按正吗?不是本该如此。

网友:
150DFC有2个最重要的特征!一个是主板容易坏,再一个就是金鱼尾!最普遍的原因是震动,首先解决震动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高速旋转部位是否有变形,尽量减低震动。在电调油门行程确认时,油门曲线先恢复为0-25-50-75-100,行程确认后,再将油门曲线调整为0-30-50-55-70.,并且可以尝试适当降低一点悬停点的油门曲线。主板上的动作速率先调整于最低值,感度设为10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高速旋转部位是否有变形,尽量减低震动。在电调油门行程确认时,油门曲线先恢复为0-25-50-75-100, ...

感觉上此兄说的句句在理,回头试试,再来禀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上此兄说的句句在理,回头试试,再来禀报。

不好意思,应该是“适当降低悬停点的螺距曲线”

网友:
检查一下尾桨,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适当降低 结合ls所说 基本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