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飞越680PRO怎样改成800轴距,需要换些什么东西

楼主(2015-03-24):
请教一下飞越680PRO怎样改成800轴距,需要换些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碳管

中心板用不用换,目前中心板强度够不够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心板用不用换,目前中心板强度够不够用。

那你还改什么,直接自己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改什么,直接自己做啊

就只打算换碳管,不知道要换多长的管——3508 380KV电机带1555桨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买个老的680碳千架,再买多六个新的朔料电机座便行,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老的680碳千架,再买多六个新的朔料电机座便行,省心

我现在就是680PRO,用的塑料电机座,意思就是直接买老680的碳管?但是还有个问题,夏天要来了,我想把电机座换掉,我怕夏天天气热 ,塑料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680PRO,用的塑料电机座,意思就是直接买老680的碳管?但是还有个问题,夏天要来了,我想把电机 ...

已有680pro就只有换臂管了,买16mm碳管自己切,爱多长也行

网友C:
买6个飞越的16mm管用塑料电机座即可,35一个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6个飞越的16mm管用塑料电机座即可,35一个的那种。

我本来就是680PRO,现在就是那种电机座,只需要换几根管333.323的就可以了,对吧

网友D:
2根333  4根323 即可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根333  4根323 即可搞定

网友E:
塑料电机座太垃圾了,上螺丝劲大了就裂了,还是金属减震机座好,我就是680pro改810后换的!

网友:
买 飞越塑料电机座装上去 就可以上1555桨了 你机架必须是老款碳板电机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塑料电机座太垃圾了,上螺丝劲大了就裂了,还是金属减震机座好,我就是680pro改810后换的!

碳管用多长,电机座买的哪种,求推荐。

网友E:
引用 楼主:
碳管用多长,电机座买的哪种,求推荐。

碳管16mm直径的,壁厚2mm的也就是16*14的碳管2米正好,2根34cm,4根33cm.电机座为飞越的减震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碳管16mm直径的,壁厚2mm的也就是16*14的碳管2米正好,2根34cm,4根33cm.电机座为飞越的减震电机座。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