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2015-03-24):
尺寸打算 不变 还是总长1米8 34厘米宽

水线长1.6米 螺旋桨8厘米

有刷发现烧电机 很烦人
有人建议油动 也有说油动 保养各种需要技术

还有说无刷

   1 无刷能否 完美解决?

2 应该如何配无刷,电机什么型号?电调什么型号?电源什么类型?

  3无刷电机是否需要水冷

网友:
画的给力,不过不喜欢这样的 老爷船

网友:
无刷的相对维护较少

网友:
这个之前见过有一个人做过啊!是用油动

网友A:
有刷也可以不烧电机,无刷有烧的,油动也有拉缸的。总之这模型可配各型动力。如果有刷烧电机,应先查清原因,针对原因,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B:
汽油机吧  这么大 电启动都可以改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机吧  这么大 电启动都可以改上去了

油动小白哦,,,,,,,,,

网友:
无刷易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也可以不烧电机,无刷有烧的,油动也有拉缸的。总之这模型可配各型动力。如果有刷烧电机,应先查清原因 ...

电机功率不够,堵转电流过大导致的吧

网友C:
骚年,大功率无刷成本不低啊,电流上百A你敢用杂牌电调么,得上6~8S电。关键是电机太吃电了,你说这船本来就是拿来欣赏姿态的,跑不了几分钟就得换电池多扫兴。要是来几发上万毫安的锂电请注意安全,充电请到屋外。我觉得还是油动最好,不过我也是小白,帮不了你什么。搞个大马力低转速的发动机,像你这么大的船搞个大油箱跑个半个小时没问题吧。

网友D:
画的很棒,楼主用啥软件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骚年,大功率无刷成本不低啊,电流上百A你敢用杂牌电调么,得上6~8S电。关键是电机太吃电了,你说这船本来 ...

对啊!无刷具说电源危险

楼主:
查看宝贝:三拓 直流电机 R6493电机马达 滑板车电机100W 12V 5000转每分钟 http://tb.cn/eVNskEy这个电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骚年,大功率无刷成本不低啊,电流上百A你敢用杂牌电调么,得上6~8S电。关键是电机太吃电了,你说这船本来 ...

查看宝贝:三拓 直流电机 R6493电机马达 滑板车电机100W 12V 5000转每分钟 http://tb.cn/eVNskEy
有刷这个如何?

网友E:
画图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图给力

动力要如何才给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看宝贝:三拓 直流电机 R6493电机马达 滑板车电机100W 12V 5000转每分钟 http://tb.cn/eVNskEy
有刷这个 ...

大功率有刷我没用过,我也不好说啊,这款电机是64级别但功率才100w,无刷的话20级别比如2040就有130w功率了。这电机扭矩2.2kg/cm,额定12V,3800r/min。
公式扭矩(N/M)=9550*功率(KW)/转速(r/min),我给你算算这款电机扭矩就等于9550*0.1/3800=0.25牛每米
能在12v下运转的最大无刷电机恐怕就是3660了,3674那级别都是用6s电了,我选了功率大些的豹子电机来给你做比较,豹子3660-2D,耐压同为12v,功率1700w,kv4650,max电流130a,这款电机扭矩为9550*1.7/(4650*11.1)=0.31牛每米           40级别的无刷咱就不算了,3s带不动的。
很明显36级别无刷就已经在扭力上略胜一筹,而且转速高了47815转。这也没办法有刷效率确实比不过无刷的。重点是你说桨有8cm啊,这3660无刷也扛不住 这么大桨啊,你需要用上减速组才行,但是这样的话你用这有刷最终只能让桨以1千转不到的速度旋转,这貌似有点慢啊,你先选个合适的减速组,用这桨的螺距再乘以大概的转速看看,要是速度你觉得可以那就ok喽。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要如何才给力?

这么大的船慢跑,配动力肯定是24V畜电池首选了,电机可以找带行星减速的,如775级别有刷电机充电电钻的电机减速箱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有刷我没用过,我也不好说啊,这款电机是64级别但功率才100w,无刷的话20级别比如2040就有130w功率 ...

看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不明白

就是说这个无刷电机直径有64mm那么大,但是力气和直径36mm的无刷差不多。你的桨太大了,这有刷也得用减速组要不然估计也会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这个无刷电机直径有64mm那么大,但是力气和直径36mm的无刷差不多。你的桨太大了,这有刷也得用减速 ...

哦。。。那用这个电机做减速?还是用其他转速更高的电机减到5000转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有刷我没用过,我也不好说啊,这款电机是64级别但功率才100w,无刷的话20级别比如2040就有130w功率 ...

你分析是这有刷马达,,带8CM的螺旋桨才1000转不到?这种马达个头就1KG左右了,,分析的不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分析是这有刷马达,,带8CM的螺旋桨才1000转不到?这种马达个头就1KG左右了,,分析的不透,

大神请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的很棒,楼主用啥软件画的啊?

CAD 结合 3d Max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分析是这有刷马达,,带8CM的螺旋桨才1000转不到?这种马达个头就1KG左右了,,分析的不透,

这马达扭矩2.2kg/cm,额定3800r/min,难道你觉得不用减速组能带8cm螺旋桨?当然,我是不知道能否可行,毕竟它转速比无刷低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马达扭矩2.2kg/cm,额定3800r/min,难道你觉得不用减速组能带8cm螺旋桨?当然,我是不知道能否可行,毕 ...

不懂啊!之前同样尺寸的用12V 775电机 12000转变速6000转 看似可行
但不能一直全油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马达扭矩2.2kg/cm,额定3800r/min,难道你觉得不用减速组能带8cm螺旋桨?当然,我是不知道能否可行,毕 ...

果然你对无刷马达了解,,但对有刷差别大,,,我没玩过那个大扭力马达,,但看到数据,,带个80MM螺旋桨绝对没问题,,775马达,,5000转都能带的起个60MM螺旋桨,,发热超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果然你对无刷马达了解,,但对有刷差别大,,,我没玩过那个大扭力马达,,但看到数据,,带个80MM螺旋桨 ...

咱都是跑速度的,没用过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果然你对无刷马达了解,,但对有刷差别大,,,我没玩过那个大扭力马达,,但看到数据,,带个80MM螺旋桨 ...

直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