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6DUO充电器不平衡,冲不满电!

楼主(2015-03-24):
首先,表扬一下406DUO的充电速度实在是快!比我的PL8快多了,PL8虽然也是1300w,但是从来没有满功率工作过,电流上不来406DUO那么猛
但是,使用中发现一个问题,1路总是冲不满,充电完成后总是比2路低一些,不知有没有什么校准的办法吗?我的两组是要一起用的,长期这样对电池恐怕不好

请各位兄弟们帮会诊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关注一下,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坐等楼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平衡设置,或加我qq19879495

需要设置什么?我的也是充不满

网友:
路过   混点经验

网友:
我的也是呢。。。郁闷~~

网友:
我那个是设置平衡充电的时候电流小一点,要不充不满,还不平

网友:
我的是308DUO,全满,没见过上述问题。

网友B:
初始化设置看看

网友:
在这说说下呗,,我308也有这现象。。。

网友:
308没有试过这问题,可能是你的2路设置不一样。。。

网友:
0.01的误差其实不算什么,约等于相等了,对电池没伤害的。数字万用表其实精度也就到这里,AD转化芯片的误差而已,要是没有强迫症,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
万用表复核下先

网友C:
我用PL6 有过跟楼主同样的感受,总是冲完了再用A6平衡。感觉大功率充电器的平衡性差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PL6 有过跟楼主同样的感受,总是冲完了再用A6平衡。感觉大功率充电器的平衡性差一些。

电芯 不一致,

就算A6 帮你 表面上平衡了, 一上机放电就原形毕露。

A6 只是让你们心里满足一下而已,差不多就行了,
毕竟,真正的平衡 是电芯 完全匹配的结果 , 内阻,容量, 放电曲线。 其它的平衡都是表面上的

网友:
平衡设置里的几个参数 尤为重要。。。
尤其是自定义平衡。。灵活度更高。。。
可以要速度。。也可以要饱和度。。又或者速度与饱和兼顾。。可玩性很高。。
最简单的。。打开KEEP功能

网友:
差这点才多少电量?我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芯 不一致,

就算A6 帮你 表面上平衡了, 一上机放电就原形毕露。

正解。6s电池最边上一片最先坏的。

网友:
亮点是两组电池一起用  12s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