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75%油门才能起飞,求分析原因,

楼主(2015-03-24):
e300动力,飞机1600有点超重。自稳起飞的时候油门要推到75才能勉强起来,是因为升力不够还是油门行程没调好?

网友:
e300也就这水平了,是你的飞机太重了

网友:
1600g……2216带1600g都凑合了,更别提2212了

网友:
车沉危机

网友A:
太重了,E300最好控制在130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重了,E300最好控制在1300以下

后悔买e300了

网友:
这e300本来就是骗$用的,跟之前原厂的2212没两样,只是外观改了而已

网友B:
lz你试一下重新刷个固件清零再校正 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试一下重新刷个固件清零再校正 可以解决

我回家去试试,这么说是因为遥控器行程校准的有问题?

网友C:
确定不是电机事,我的e300 1.75千克都50%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不是电机事,我的e300 1.75千克都50%起飞

额,那可能是什么问题呀?油门行程校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悔买e300了

2212 920  1055 1.42kg  3S 5000实际充入3400飞11分,云台图传动力共用电,起飞油门58%,2216 800 1047 1.33kg 4S 2200 起飞油门45%,悬停电流最大12A,室外6-8度飞5-6分

网友:
看来我的JJ和你比小巫见大巫了!我的1kg左右,50%能起来!

网友:
我e300套装,1.3kg,65%以上自稳起飞。。。

网友:
在配置调试里面找到”标准参数“然后find”throttl“找到”THR MID“也就是油门中立点范围是300-700,把数值往大调一下试试

网友D:
你是在生命科学园附近飞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在生命科学园附近飞的么

欧德宝这边,农职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