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相同容量和C数的动力锂电池能否并联起来使用?

楼主(2015-03-24):
手头有四块2200mah2S25C的电池,原来用来3D机的,发现吊机很短时间,能否把这两块电池并联起来用?能否直接焊在一起?还是分开再连接在一起,充电时是分开充?还是可以两个并联起来充电?

网友A:
兄是一个人在飞3D吗? 飞场上这么用的太普遍了。实际上无需同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是一个人在飞3D吗? 飞场上这么用的太普遍了。实际上无需同容量。

那能不能把两块电池并联焊在一起用?充电时也并着进行充电?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把两块电池并联焊在一起用?充电时也并着进行充电?行不?

胶带缠上,热缩膜包上,环氧胶灌封,从此忘了里面实际是几块电池。。。。

网友B:
理论上并联是需要同容量同C数同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并联是需要同容量同C数同电压的

兄弟,错了,理论上也好,实际上也好,并联需要同电压即可,并联后的总容量等于两个相加,C数以小的为准。注:两个任何不同容量的都可以并联。串联电池,所有电池容量必须相同!!!!

网友:
使用时可以并联,但平时不建议并联,充电也比建议并联,因为电芯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些差异,不使用时并联,两个电池或许会相互间充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错了,理论上也好,实际上也好,并联需要同电压即可,并联后的总容量等于两个相加,C数以小的为准 ...

好吧    学习了

网友:
鍏呯數鍒嗗紑锛屼娇鐢ㄦ椂鍚岀數鍘嬪苟鑱

网友:
并联后 在飞机上 重心能保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