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高手f3p变距桨

楼主(2015-03-24):
请教一下f3p的变距桨在
遥控器
和接收上是怎么设置和安装的天7控

网友A:
貌似是用直机模式飞固定翼,油门和螺距混控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27889&extra=

网友C:
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和直升机设置差不多。油门在中间0螺距,往上推,正螺距,前进;往下拉,负螺距,后退。头朝下吊机,用的就是负螺距,相当于直升机的倒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