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5级大蜻蜓

楼主(2015-03-24):
手上有一台搜藏的81年产的大排气角的后排后进的竞速发动机 试车后因为无法调整风门 一直放着没用
年初拿出来拾到了下做了一架外形特殊15级的小特技 给大家分享下
先画图 开始考虑到发动机是后排 为了机身的清洁 在机身内部设置了排烟道 实际效果还是不错的

由于发动机不能调速 为保证做动作更柔和速度更稳定 所以机翼使用0015的翼型
在朋友的启发下用了斜翼肋 实际抗扭效果不比前缘蒙板差很多  因为机翼比较厚 上下翼梁用了4*3的松木 强度够用

楼主:
机身结构参考了尾管式滑翔机 是为了获得更长的尾力臂和更干净些
本来尾管想用钓鱼管 但重量太大差不多有80克 后来找了根玻璃钢管代替 加上尾翼尾轮机构才75克 同时还获得了不错的配平效果

尾翼开始想做构架蒙皮 实际重量比板式的轻不了多少 而且刷涂布油后防油效果根本比不上板式的
安装起落架整流罩以及排气管的效果
超长的尾力臂 机翼后缘到水平尾翼前缘有500毫米

最后飞行的效果还是不错 得益于大排气角的发动机功率  动力能保证能飞p3a2的动作 长尾力臂使飞机航向很直 基本不用太大的修正 动作完成也比较舒展 修正量很小
只是发动机不能调速 做筋斗等动作时不是很完美 而且降落必须掐油管熄火后滑翔降落

值得一提的是 这小发动机太暴力了 没有排气管那噪音人站在一侧的时候震的耳膜疼 所以朋友给取了个“老虎”的绰号  老虎在我们这也是对大蜻蜓的叫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身结构参考了尾管式滑翔机 是为了获得更长的尾力臂和更干净些
本来尾管想用钓鱼管 但重量太大差 ...

沙发。也贴个老虎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也贴个老虎视频

哥 这视频的采访太虚伪了 我看一次起一次鸡皮疙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 这视频的采访太虚伪了 我看一次起一次鸡皮疙瘩

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真事啊

网友:
秘书长好!

网友B:
发动机油门不能控制,那是怎么降落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油门不能控制,那是怎么降落的呀

用钢丝弯回型勾 直接把进油管掐死停车 然后滑翔着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钢丝弯回型勾 直接把进油管掐死停车 然后滑翔着落

回型钩用手拿着把进油管掐死吗?不是还飞着呢吗?我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型钩用手拿着把进油管掐死吗?不是还飞着呢吗?我晕了

连在油门舵机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在油门舵机上

明白了,还以为没有油门舵机呢,见笑了。高人自在民间呀

网友:
可以铣个风门 以前银燕压燃发动机都用过

网友C:
前缘一点也没有蒙?

网友D:
不错,漂亮,机型简单,前缘看似有点蒙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缘一点也没有蒙?

前缘就是一个大桐木条打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漂亮,机型简单,前缘看似有点蒙版

嗯  前缘是箱型结构

网友E:
不错不错,发动机是阀片配气的三叶HM2.5竞速发动机么?有没有试过配个可调节气阀的化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发动机是阀片配气的三叶HM2.5竞速发动机么?有没有试过配个可调节气阀的化油器?

是后旋板进气  找到一个sc21的汽化器 准备试一下

网友F:
  喜欢飞机的机构,能不能给我一份图纸呢,谢谢!

网友:
等你上线呢  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喜欢飞机的机构,能不能给我一份图纸呢,谢谢!

发邮箱吧  图纸画的比较乱  可能会不好识别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发邮箱吧  图纸画的比较乱  可能会不好识别

终于等到你上线了  我的邮箱是187125096@qq.com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终于等到你上线了  我的邮箱是187125096@qq.com  谢谢

图纸已发送

网友F:
已经收到,但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图纸我转成pdf格式后分页打印,发现图纸整体比例缩小了,想问一下你做出来的翼展多少,或者翼肋的长度是多少,我好调整放大比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收到,但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图纸我转成pdf格式后分页打印,发现图纸整体比例缩小了,想问一 ...

你可以用cad打开量一下  具体得上机器看一下  记得翼弦是210   翼展1050    展弦比1:5  翼弦后缘至平尾前缘500  平尾延长线与拉力线重合  下拉右拉各1.5
试飞后总结的问题以及改进:防火板与固定机翼的三号隔框是2mm玻纤板 用层板代替适当加厚    机翼前缘可蒙1mm厚轻木或桐木 这样抗扭和强度更好 重量增加并不多    尾管若用鱼管代替会增加尾部重量 建议加长机头以便配平   垂尾下半部适当剪短3公分左右 这样有利于减少滑跑起飞的距离   起飞重量控制在1300克内   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用cad打开量一下  具体得上机器看一下  记得翼弦是210   翼展1050    展弦比1:5  翼弦后缘至平尾前 ...

好的 谢谢

网友(2015-04-24):
不错,漂亮,机型简单

网友(2015-06-17):
是什么样子的发动机啊?????????????????????????

网友G:
是不是这样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这样的发动机?????????

对 就是这种 之后改了os21的汽化器加了排气管 动力损失的不小 但寿命会比较长

网友:
看起来挺好飞的y样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 就是这种 之后改了os21的汽化器加了排气管 动力损失的不小 但寿命会比较长

没有排气管的时候 工作稳定吗?用的什么油箱???????????

网友:
求飞机的发动机安装图

网友:
没有排气管的时候 工作稳定吗?用的什么油箱???????????

网友(2015-07-23):
Teflon  请进  关于三叶后进后排竞速发动机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样子的油箱?
不安装排气管会熄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排气管的时候 工作稳定吗?用的什么油箱???????????

就是普通的塑料油箱 没装遥控汽化器时冲压管直接大气 平飞富油 抬头时贫油会加速
排气管是内径14的硅胶管 直排 长度大概100左右 能起到谐振管的部分作用 动力充足 噪音也很大
加装冲压排气管后动力损失不小 但动力也是够用的

网友G:
能不能上飞机的详细图看看 发动机的安装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上飞机的详细图看看 发动机的安装部分

老虎之前和朋友的飞机空中追尾摔了 也没留具体的发动机部分照片
发动机架就是成品40级的t型架 倒装 汽化器进气口离防火板大概15毫米 够伸进去手指的长度 安装时要调整油针的位置 防止和发动机架打架
发动机架侧面横向外侧拧了一个3毫米螺丝 掐油管的钢丝弯成回型套在上面 留好油管直径的长度 再把进油管从里面穿过 调整好舵机行程后就可以给发动机断油了

网友:
发动机好启动吗?是手启动还是马达起动机?
油针大概开几圈?如何知道发动机到了最高速?是不是比一般的2,5发动机拉力大很多?用多大的螺旋桨、
没有排气管给油箱冲压力,化油器可以保证进油吗?我也有这个发动,基本是油箱高于化油器才工作  一低发动机就熄火  没有排气管  无法给油箱加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虎之前和朋友的飞机空中追尾摔了 也没留具体的发动机部分照片
发动机架就是成品40级的t型架 倒装 汽化 ...

发动机好启动吗?是手启动还是马达起动机?
油针大概开几圈?如何知道发动机到了最高速?是不是比一般的2,5发动机拉力大很多?用多大的螺旋桨、
没有排气管给油箱冲压力,化油器可以保证进油吗?我也有这个发动,基本是油箱高于化油器才工作  一低发动机就熄火  没有排气管  无法给油箱加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动机好启动吗?是手启动还是马达起动机?
油针大概开几圈?如何知道发动机到了最高速?是不是比一般的 ...

启动就是手起或者起动机 原配油针记得在1·5圈左右 建议先两圈 发动后再细微调整
启动后抬头约45° 关油针直到最高速稳定不咳嗽 放平后动力有所降低明显没有抬头时的啸叫声 但运转更平稳就算调好了
螺旋桨是8*4的 本身是竞速发动机 螺旋桨大了可能不会稳定 曾经试过9*5的大桨以求低速大效率 但基本上是一动就停车
这个发动机因为设计的问题导致吸油效果差 适合侧装或者倒装 汽化器和油箱中间水平面在一个平面上比较合适
另外改装冲压排气管效果不错 我是用饮水机的硅胶管做连接 后部用内径18的铝管做管体 后部封死留5毫米排气管 靠近连接部位装冲压嘴 实际效果挺好

网友G:
谈一谈你后来改装后的OS化油器以后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谈一谈你后来改装后的OS化油器以后的效果

有冲压和调速风门后和普通发动机无异

网友G:
化油器如何固定上去的?排气管如何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化油器如何固定上去的?排气管如何安装?

化油器底座有固定螺丝   排气管靠硅胶管连接

网友G:
装了OS化油器  发动机反映速度怎么样

另外 这个发动机如果不改化油器  用原配的 好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装了OS化油器  发动机反映速度怎么样

改完反应和其他发动机一样 不改启动不好起 得吸好油才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改完反应和其他发动机一样 不改启动不好起 得吸好油才行

吸油是不是用手指堵住进气口  然后波动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吸油是不是用手指堵住进气口  然后波动螺旋桨??????????????????

对 吸油后涮缸就好启动了

网友G:
改好的发动机能不能上图个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好的发动机能不能上图个参考下

网友:
化油器的口是不是车大了   才塞进OS的化油器的????????????????、

网友:
化油器的口是不是车大了   才塞进OS的化油器的????????????????、
化油器的口是不是车大了   才塞进OS的化油器的????????????????、

网友G:
另外这个发动机在没有改化油器以前   油针大概是几圈?用多大的螺旋桨?马力能不能稳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这个发动机在没有改化油器以前   油针大概是几圈?用多大的螺旋桨?马力能不能稳住?

os的化油器是车小了插进去 油针没改前是1·5圈左右 具体调整方法之前说过 桨就是8*4的 动力换遥控化油器后降低了

网友:
此发动机的马力是不是比其他2.5发动机大很多????????????????

网友H(2016-08-02):
全油门有没有800的拉力???????????????????????

网友:
我也有个三叶1,45的小甲醇,也是80年代产物,打算自己改化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全油门有没有800的拉力???????????????????????

没改前拉力远大于一公斤 装遥控风门后动力降了很多

网友:
没改前拉力远大于一公斤!?多大的螺旋桨啊???????????????

网友H:
没改前拉力远大于一公斤!?多大的螺旋桨啊???????????????

一开始是不是没有排气管的?裸奔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改前拉力远大于一公斤!?多大的螺旋桨啊???????????????

一开始是不是没有排气管的?裸 ...

开始用的原配化油器 8✘4的桨 直排加硅胶引管和机身下部的玻璃钢管 可以起到谐振功能 掐油管熄火 启动后的声音超大 震鼓膜 全重1.2的飞机做礼帽没问题

网友:
起到谐振功能    能明显的感觉到吗?

网友:
也想做个玩玩,楼主,求图纸分享,谢谢啦!邮箱:41579962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