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稳模式怎么拉不回来呢。

楼主(2015-03-24):
开了简单模式往回拉的时候它总是往左右方向飘。感觉不受控制。无头模式不是应该往控的方向飞的吗?接线也都没问题。拿手里解锁测试没问题。望大神指教

网友A:
要用超級無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超級無頭。

哦哦,是超简单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是超简单模式吗?

好像是的哦。忘了名字。因為無頭只是對應試飛方向的無頭,如果飛到身後,那麽就是反舵。超級無頭才能一直把方向固定在原點。但是必須要離原點有點距離了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的哦。忘了名字。因為無頭只是對應試飛方向的無頭,如果飛到身後,那麽就是反舵。超級無頭才能一直 ...

好的,谢谢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