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调问题!

楼主(2015-03-24):
换了APM之后,有一个电调好像有问题了。上电没声音,没自检音乐,但是还能用这个电调给
APM通电。求助,是电调坏了还是电机坏了

网友A:
检查下 电机和电调的香蕉头接线口是不是有线虚焊了。。。我的四轴的其中一个电调 曾经 遇到过类似的 问题 电调  没有自检的滴滴声 。。但是电机会转动几下。。。。一开始以为电调坏掉了。。结果发现 电调和电机的香蕉头接头 有个线虚焊了。。。。。。如果确定接口没有问题 可能是坏掉了。。。

网友:
俺的好赢20A 四合一电调有一路输出比其他几路弱40%,能飞起来,但是不正常了,已经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 电机和电调的香蕉头接线口是不是有线虚焊了。。。我的四轴的其中一个电调 曾经 遇到过类似的 问题  ...

接线没松,上电时电机完全没反应。主要是看到BEC功能还正常觉得有点怪